求助! Cyclone3 as能下载 但上电配置失败

楼主(2011-04-27):
做了一批板子,就这一块有问题,应该不是原理图或软件问题
问题描述:
1.3.3v,2.5v,1.2v电压均正常;
2.jtag 可以下载并正常工作;
3.as可以下载,软件显示下载成功;
4.上电后不能配置,nCONFIG为高,但CONF_DONE一直为低(人为将CONF_DONE置高还是不行);

PS:nCSO脚很奇怪,电压为1v左右,对地电阻只有几十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检查了上下来电阻都没有问题,25欧电阻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MSEL的接法也没问题

纠结啊~~

网友:
MSEL 电压量下看看对不对的
发出配置部分的电路给大家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调都是好的,最近发现出问题了

网友:
MSEL在cyclone3上是2.5v,接到3.3上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刚看了下官方文档确实是应该接2.5v,但其他板子都是这样接的,就这块有问题啊。。。

网友(2011-10-09):
请教楼上各位,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我是按手册上推荐的接法接的啊,手册上说,应该是:MSEL 0/1/2 = 2.5/2.5/0V的,

altera fpga配置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009223834.png)

为什么是MSEL 0/1/2 = 0/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