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TM8 EEPROM数据烧写方法 ST-LINK+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

楼主(2011-04-27):
开发STM8的过程中 在EEPROM区烧进一些设置参数或者查表常数

这种方法不用自己计算校验码。

我是用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ST-LINK烧写STM8的。
手工在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的DATA MEMORY页中,修改要写入的数据。如地址4100处的两个字节(EF AB)。如图:

1 (原文件名:2011-4-27 16.56.20 0000.jpg)
File-->Save,保存为EEPROM。HEX。

在烧写时,打开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分别在PROGRAM MEMORY页,DATA MEMORY页调入Program。HEX(程序代码文件)和EEPROM。HEX(EEPROM文件)文件。
Program-->All tabs。OK。

关掉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再打开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Read-->All tabs。会发现读出的EEPROM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一样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写大量的数据,用手工这样输入是很麻烦的。

网友:
没明白楼主讲的什么
一般只要调进HEX文件
在OBTIONBYTE设置好
然后直接点一个红色的烧录

楼主:
【1楼】 grant-liao:
就是烧写程序时同时往EEPROM中写入指定的数据。

使用STM8时,如果你在烧录程序时,还要往EEPROM中烧写大量的数据。你会怎么做?

网友(2013-03-12):
想请教下楼主 STVP打开的HEX文件 怎么防止误修改 有类似于只读功能吗

网友(2013-06-07):
很好,正需要

网友(2014-01-07):
楼主,我用STVP烧写HEX文件,写进去了不运行,不知道怎么设置或者操作出错了,帮我解答一下,你是怎么烧写的呢,谢谢!

网友(2014-04-11):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A(2014-09-29):
写程序时, 设定好了“‘写保护’”
怎么再次烧程序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时, 设定好了“‘写保护’”
怎么再次烧程序进去?

ROP 选Read Out Prltection OFF,->写操作就成空片了

网友:
数据比较大的话,一般在程序里对EEPROM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