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塑料板,比较厚,比如10毫米左右,可以用雕刻机来雕刻简单的塑料外壳?

楼主(2011-04-27):
请问有没有一种塑料板,比较厚,比如10毫米左右,可以用雕刻机来雕刻简单的塑料外壳? 有时候想自己做个外壳,现成的太丑了,开模太贵了,快速成型也不便宜·正好有雕刻机,想自己找个塑料板,自己浮雕试试。请熟悉的DX,推荐下·什么材料的板子好买点,也好雕刻~谢谢!

网友:
我最近用的是电木板,20mm厚,用起来象塑料,但比起亚克力来说,它不容易产生热熔,而且硬度也不错。

网友:
机电市场各种各样的多的很

网友:
除了村长说的,比较好买的还有各种颜色尼龙,聚甲醛

网友:
PVC最便宜,铣后自喷漆美化

网友:
亚克力是比较好的选择,各种颜色都有,做好后抛光就很漂亮了

楼主:
谢谢了,周末去机电市场看看有哪些~

网友:
现在市场里有很多商品外壳卖,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在指定位置开孔,效率高,显得还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