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上下两块磁铁,中间放个铜片,怎么能让下面这块磁铁悬浮在空中?

楼主(2011-04-27):
请教大家,上下两块磁铁,中间放个铜片,怎么能让下面这块磁铁悬浮在空中?

楼主:
这个坛子这么这么冷清?

网友:
上下磁铁间加电磁干涉, 维持两者距离不变.

网友:
原理大家都知道  就是斥力还有重力二力平衡   以前见过两块磁铁中间没有铜片也可以平衡的 铜片没啥用

这种平衡状态不好维持啊

有一丁点的晃动就会出现受力不平衡,然后进一步偏离平衡点,最后就完蛋啦

实际上受力不平衡很正常啊 主要是要想办法把它的晃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自动调节

主要困难是要调节磁场

网友:
不是斥力和重力平衡,  而是要吸力和重力平衡.

电磁力是既可斥也可吸,
就能适时作出反应,最终使吸力和重力达到动平衡.

网友:
呵呵~说起来都容易,真正实现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
其本质就是下悬浮.  在本论坛好象是定义为上拉式下悬浮吧.  市场上做成摆件的己经有商品了.
比如,也有上拉式的下悬浮地球仪.   电磁力只要控制一个自由度就ok了.

并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事实己经可以证明,理论和实践缺一不可.
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可能事半功倍.

网友(2011-08-09):
是说还是必须得通电了?

网友(2012-01-04):
要是把铜片改成铋片或是石墨片就有可能了

网友:
要平衡得加上负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说还是必须得通电了?

不一定需要通电,你在网上搜一下石墨磁悬浮,或是铋磁悬浮就能找到很多无源磁悬浮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