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优利德的UT2025C值不值得买?

楼主(2011-04-28):
新手用UT2025C合适吗?

JS要1750..比淘宝贵了300.但为了保修还是决定在本地买.

楼主:
CTRL-c   一个性能参数.麻烦兄弟们帮看看

基本功能 技术指标
通道 2
带宽 25MHz
采样方式
实时采样 250MS/s
波形捕获率 2000wfs/s

输入
输入耦合 直流﹑交流,接地(DC,AC,GND)
输入阻抗 1±2%ΜΩ,与30±3pF并联
探头衰减系数设定 1X,10X,100X,1000X
最大输入电压 400V(DC+AC峰值、1ΜΩ输入阻抗)    (10:1探头衰减)
通道间隔离度 优于40:1
通道间时间延迟(典型) 150ps
水平
波形内插 sin(x)/x
记录与储存 存储深度:1M采样点
扫描范围(S/div) 20ns/div ~ 50s/div,1-2-5进制(60MHz\80MHz\100MHz)
采样率和延迟时间精确度 ±50ppm(任何≥1ms的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T)
测量精确度(满带宽) 单次:±(1采样间隔时间+50ppm×读数+0.6ns)﹥16个平均值:±(1采样间隔时间+50ppm×读数+0.4ns)
垂直
模拟数字转换器(A/D) 8比特分辨率,两个通道同时采样
偏转系数 2mV/div ~10V/div(在输入BNC处)
位移范围 ±10div
模拟带宽 25MHz
低频响应(交流耦合,-3dB) ≤10Hz(在BNC上)
上升时间(在BNC上典型的) ≤14ns
直流增益精确度 2mv/div,5mv/div时±4%(采样或平均值采样方式);
10mv/div~10v/div时:±3%(采样或平均值采样方式)
直流测量精确度(平均值采样方式)) 垂直位移为零,且N≥16时:±(4%×读数+0.1div+1mV);垂直偏转系数≥5mV/div;N≥16时:±[3%×(读数+垂直位移读数)+(1%×垂直位移读数)]+0.2div)垂直偏转系数从2mV/div到200mV/div加2mV;垂直偏转系数500mV/div到10div加50mV.
电压差(ΔV)测量精度(平均值采样方式) 在同样的设置和环境条件下,经对捕获的≥16个波形取平均值后波形上任两点间的电压差(ΔV):±(3%×读数+0.05div)

触发
触发灵敏度  ≤1div
触发电平范围 内部 距屏幕中心±5div
EXT ±3V
EXT/5 ±15V
触发电平精确度(典型的)精确度适用于上升和下降时间≥20ns的信号 内部 ±(0.3div×V/div)(距屏幕中心±4div范围内)
EXT ±(6%设定值+40mV)
EXT/5 ±(6%设定值+200mV)
预触发能力 正常模式/扫描模式、预触发/延迟触发、预触发深度可调
释抑范围 100ns-1.5s
设定电平至50%(典型的) 输入信号频率≥50Hz条件下的操作
边沿触发
边沿类型 上升、下降
脉宽触发
触发模式 (大于,小于,等于)正脉宽,(大于,小于,等于)负脉宽
脉冲宽度范围 40ns-20s
视频触发
触发灵敏度
(视频触发,典型的) 内部 2div峰间值
EXT 400mV
EXT/5 2V
信号制式和行/场
频率(视频触发类型) 支持标准的NTSC和PAL制式,行数范围是1-525(NTSC)和1-625(PAL)
交替触发
CH1触发 边沿、脉宽、视频
CH2触发 边沿、脉宽、视频
测量
光标 手动模式 光标间电压差(ΔV),光标间时间差(ΔT),ΔT的倒数(Hz)(1/ΔT)
跟踪模式 波形点的电压值和时间值
自动测量 峰峰值、幅值、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平均值、均方根值、过冲、预冲、频率、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1->2 (上升) 、延迟1->2 (下降) 的测量
数学操作 加、减、乘、除、FFT
存储波形 28组波形、28种设置
FFT Window Hanning,Hamming,Blackman,Rectangular
采样点 2×512points
李沙育图形 相位差 ±3 degrees
显示
显示类型 对角线为145 mm (5.7英寸)液晶显示
显示分辨率(显示) 320水平×RGB×240垂直象素(彩色屏)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显示色彩 彩色(UTD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25C)
显示对比度 可调
背光强度(典型的) 300nit
显示语言种类 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
探头补偿器输出
输出电压(典型的) 约3V,峰-峰值≥1MΩ负载时
频率(典型的) 1kHz
接口功能
标准配置 1个USB(D);1个USB(H);1个Pass/Fail
选配件 LAN
电源
电源电压 100-240V   ACRMS       45Hz到440Hz,CAT  II
耗电 小于30VA
保险丝 F1.5AL 250V
环境
温度 操作:0℃~+40℃
非操作:-20℃~+60℃
冷却方法 自然冷却
湿度 +10℃~+30℃:≤95%±5%RH,
+30℃~+40℃:≤75%±5%RH
高度 操作3,000米
非操作15,000米
机械规格
尺寸 320mm(宽)×150mm(高)×292mm(深)(机身尺寸)
445×410×270 mm (标准包装尺寸)
重量(净重)  机身 2.5 kg
2台含包装 9.2 kg(标准包装毛重)
IP防护 IP2X

网友:
为何不看看 普源 1052E

网友:
建议楼主到淘宝上看看各个品牌的销量和价格,包括RIGOL、SIGLENT、ATTEN、ULI-T等,若你诚心购买你会发现最合适你的示波器!

楼主:
关键是我刚接触这一行..完全看不懂参数.
所以我的意思是麻烦各位大哥大姐推荐一款入门级的先用着.以后人牛了再换牛的工具

网友:
不知LZ用于测什么信号?
我用OWON手持的,使用挺方便的,大多用于外带.

网友:
优利德如果你能忍受得了那糟糕的售后就行,如果你机器坏了 你只能吧机器 扔到优利德成都 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