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稳定运行的前提?

楼主(2011-04-28):
嵌入式linux稳定运行的前提:
正常运行时,
CPU使用率控制在50%以内;
内存使用率控制在90%以内;
硬盘使用率控制在85%以内。

是这样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运行期不要有交换分区数据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期不要有交换分区数据读写。

除了这个别的都无所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运行期不要有交换分区数据读写。
除了这个别的都无所谓么?

网友:
define 稳定
只要求不崩溃的话,cpu,内存硬盘忙点也问题不大。
响应要快就比较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define 稳定
只要求不崩溃的话,cpu,内存硬盘忙点也问题不大。
响应要快就比较难

ARM9 linux系统中,我测试CPU 70~80%  运行 20多小时,进程不运行了,重启进程都没用,只有重启整个应用才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