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M64并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28):
在论坛也逛久了,不过多是浏览未登陆~~~~我这几天突发奇想,在搞2片M64间直接通信,数据从左边传向另右边,方案是左边晶振<4M,右边16M,然后一条start信号线,一条end信号线,左边传一数据先start,然后数据,然后end,右边查询start信号,然后进入子函数取并口(随意一组i/o)上的数据,查询end信号,然后退出子函数~~~~~~~
                        这么做开始还好,速度效果也得,但是一旦是大量数据(>30k),我用串口监视,速度就不行了,会有错误乱码(串口监视,),所以想请教傻孩子avr并口通信速度可以做到多少???可以达到它的i/o口吞吐量的M级以上吗????最大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2011-08-15):
1:首先如果你使用串口来监视时,如果并口通信速率比串口还高,肯定串口速度跟不上来,发送的数据就会出现乱码!
   2:你如果用两片M64的话,应该每个单片机相对另一个单片机来说都是一个外挂的SRAM,还有就是目前你帖子中貌似没有说明是通过I/O口模拟还是外部存储器并口方式。至于速度应该可以根据时序图大概算出,还有就是和软件处理数据的速度有关,因为你的数据发送接收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