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庆祝自己终于完成两相细分步进驱动器(6A)

楼主(2011-04-28):
一开始研究步进驱动器,不能仿人家的,而是根据原理自己搞了一款,结果低频是存在比较大抖动。公开原理图如下:
这个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抖动是软件上没有处理好,所以程序就不上传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DIY。后来忙于其他事情,这个就没去弄它了。

后来用为了解决问题就仿了一个,MCU用ST的103改成FPGA,终于做成功了,哈哈,低频,高频性能都还不错。目前产品中只做到32细分,在不更改硬件的情况下可以做到128细分,电流目前是3.8~6A,增加到10A也没有关系,最大工作电压可以到90V(保守估计);有过压过流保护.因为在论坛里得到了不少帮助,在这里也会尽量帮助有需要的人。

网友:
楼主能否传个PDF版本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90V 哪你的保护管能达到不

网友:
电路设计不如by-5064的方案简洁。45V转12V的buck电路,H桥mosfet的滤波部分。
我觉得BY-5064的驱动专用芯片比用单片机好很多。
http://www.hhbytech.com/cn/soft_down.aspx
BY-5064芯片资料大全 (点击文件名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转下就行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能达到的呀,你觉得哪个达不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集成我也搞过一板的,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公司叫什么TC1002之类的,名字不是很确定,结果振动很大,比我第一个用ST做的还不如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集成我也搞过一板的,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公司叫什么tc1002之类的,名字不是很确定,结果振动很大,比我第一个用st做的还不如

回复 楼主:
一开始研究步进驱动器,不能仿人家的,而是根据原理自己搞了一款,结果低频是存在比较大抖动。公开原理图如下:
这个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抖动是软件上没有处理好,所以程序就不上传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diy。后来忙于其他事情,这个就没去弄它了。
后来用为了解决问题就仿了一个,mcu用st的103改成fpga,终于做成功了,哈哈,低频,高频性能都还不错。目前产品中只做到32细分,在不更改硬件的情况下可以做到128细分,电流目前是3.8~6a,增加到10a也没有关系,最大工作电压可以到90v(保守估计);有过压过流保护.因为在论坛里得到了不少帮助,在这里也会尽量帮助有需要的人。

能否开源,好让我们DIY一台

网友(2011-09-27):
仿别人的是快速进步的必由之路,市面上所有型号你都仿一遍,就会成为驱动器高手。知识的积累成就了文明社会。

如果想找探索的乐趣,那另当别论。

网友:
5064锁定有噪音这个跟他工程师联系过 他是承认的

网友:
5064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垃圾
必须有高压
列出一些数据

50V
标称静扭矩8牛的86电机,实测4.2牛,110V下可达6牛
8牛86电机转速300,实测扭矩2.2牛,110V下3.6牛

110V
标称20牛110电机,实测10.5牛,220V下可达15牛
20牛110电机转速300,实测扭矩7牛,220V下10牛

良好的电源可以大大改善低频的噪声和共振

网友:
步进电机的几安是指处理器所能接受反馈电流峰值大小吗?

网友(2011-12-14):
楼主啊,你说的那个低频的抖动问题,最后你软件上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修改了正弦波形吗?我现在就卡在这个问题上了,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