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XILINX的FPGA有类似altera的EP2C8Q208的FPGA吗?

楼主(2011-04-28):
最好是208管脚的封装,因为所要的IO口至少130,PQFP封装的,因为这个手工焊接还是比较方便,当然逻辑门和RAM都要比EP2C8Q208要多,速度最好是比这个快,看了一下Cyclone Ⅲ系列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这系列的性价比很不错,但PQFP封装的有130多IO口的,只有240管脚的,这个的面积稍大了一点,电路板画起来稍有点困难。。。所以请大家推荐一些可代替的FPGA,厂家也可以是其它的,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spartan-3e的xc3s500e-pq208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是208管脚的封装,因为所要的io口至少130,pqfp封装的,因为这个手工焊接还是比较方便,当然逻辑门和ram都要比ep2c8q208要多,速度最好是比这个快,看了一下cyclone ⅲ系列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这系列的性价比很不错,但pqfp封装的有130多io口的,只有240管脚的,这个的面积稍大了一点,电路板画起来稍有点困难。。。所以请大家推荐一些可代替的fpga,厂家也可以是其它的,谢谢

XC2S200-PQ208和XC3S400-PQ208,至少都有140个IO口。XC3S500e-PQ208有很多IO口是单向的,只能作为Input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