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100卡读卡程序读不到的问题 程序如下

楼主(2011-04-28):
以下代码是参考本论坛的程序修改的 但是读不到卡 请高手指点 琢磨了很久了 感觉没问题 但是就是读不到数据
ATMEGA8L 单片机 内部1M的晶振
void Read_H4001(void)                    //读卡
    {
     unsigned char bits=0;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half,flag;
     int tcomp;
       _DI();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TCCR1B=0x01;
       TIMSK&=0xfb; //清TOIE1 不中断
       TIFR|=0x04;
       _EI();
       half=RFID_IN; //读入初始值
       flag=1;  // 1为上升沿,0为下降沿
         for (bits=0;bits<30;bits++) {
          for(m=0;m<8;m++)
          {
          while(RFID_IN==half) {;}
          if(((RFID_IN)!=half)&&(TCNT1<1000))   //小于1000
            {
             tcomp=TCNT1;
                TCNT1=0;
                   if (((tcomp>50)&&(tcomp<300))||((tcomp>300) && (tcomp<600)))
                           {
                        if ((tcomp>50)&&(tcomp<300))
                             {
                        if (half==0) //0->1
                                        {
                                        if(flag==1) //上升沿
                                                {
                                           half=1;
                                         decode[bits]&=~(0x01<<m);
                                        }
                                         else
                                                 {
                                                 half=1;
                                                 }
                                }
                            else        //1->0
                                    {
                                    if(flag==0) //下降沿
                                            {
                                            half=0;
                                        decode[bits]|=(0x01<<m);
                                            }
                                        else
                                        {
                                        half=0;
                                        }
                                }
                                    }
                    else     // (tcomp>3000 & tcomp<5000)
                            {
                        if (half==1)// 1 ->0
                                   {
                                      if((!flag)==0)
                                               {
                                                half=0;
                                             decode[bits]|=(0x01<<m);
                                             flag=(!flag);
                                               }
                                           else
                                           {
                                           flag=0;
                                           half=0;
                                           }
                                }
                            else  // 0->1
                                {
                                if((!flag)==1)
                                        {
                                        half=1;
                                        decode[bits]&=~(1<<m);
                                        flag=(!flag);
                                        }
                                        else
                                        {
                                         half=1;
                                         flag=1;
                                        }
                   }
                        }
              }
         }
         }
    }
    }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看看,哪里不对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懂原理很重要。

网友(2013-03-25):
顶一下,虽然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