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胶封装的编程芯片叫什么?

楼主(2011-04-28):
那种直接用黑胶封起来的可编程芯片是什么啊?很多计算器啊什么的里面都有这个。
我想找个这种能够驱动LCD点阵的编程芯片,大家有知道的型号吗?

网友:
叫绑定。
KS0108

网友:
一般的IC分两种,一种是平常见到的封装片,封装类型各种各样,比如SOP,SSOP,DIP,LQFP等等,
另一种就是裸片,就是楼主看到的圆圆的黑黑的一坨
裸片本质上和封装片区别只是后期有没有封装;一般的OTP的IC为了节省成本或者节约PCB的空间采用裸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看了KS0108的资料,很强大!但是成本高了点,我只要20个左右的LCD输出通道,还有几个输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那裸片怎么焊在电路板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软封装的怎么把程序烧进去啊?绑定是不是需要特定的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看了ks0108的资料,很强大!但是成本高了点,我只要20个左右的lcd输出通道,还有几个输入口。

那就用封装片吧,HOLTEK  SINOWEALTH 义隆 等等,带LCD的片子很多,也不贵,
做邦定,量少没有谁给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只是想弥补一下知识漏洞,软封装的英文缩写知道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ic分两种,一种是平常见到的封装片,封装类型各种各样,比如sop,ssop,dip,lqfp等等,
另一种就是裸片,就是楼主看到的圆圆的黑黑的一坨
裸片本质上和封装片区别只是后期有没有封装;一般的otp的ic为了节省成本或者节约pcb的空间采用裸片

牛头不对马嘴,只有第一句说对了,后面的都错了。

一般的ic分两种,一种是平常见到的封装片,封装类型各种各样,比如sop,ssop,dip,lqfp等等,
另一种就是软封装,就是楼主看到的圆圆的黑黑的一坨,砸开里有有芯片,DIE
软封装本质上和封装片区别只是后期是怎么封装;

OTP的意思是ONE TIME PROGRAM,只能编程一次,封装片居多。如PIC16C57之类
与OTP对应的是多次编程与掩膜片。多次编程不用说了,FLASH工艺居多,而掩膜片就是程序写好后,由厂家用软件工具直接生成照片,在生产的时候直接把程序光刻上去,不能编程,成本低,但要求量大。

与楼主问的封装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好汉!!

楼主:
回复 楼主:

裸片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有程序在里面了?

网友:
如果回复【10楼】weiniercunzai 存在
回复 楼主:
裸片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有程序在里面了?

出厂是裸片,需要绑定(就是把线引出来)才能使用;如果是掩膜片(定做),那是有程序的。
出厂是裸片,需要绑定(就是把线引出来)才能使用;如果是OTP片,可以编程一次。
出厂是裸片,需要绑定(就是把线引出来)才能使用;如果是FLASH片,可以多次编程。

裸片出厂与有没有程序没有关系,只是没有封装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种直接用黑胶封起来的可编程芯片是什么啊?很多计算器啊什么的里面都有这个。
我想找个这种能够驱动lcd点阵的编程芯片,大家有知道的型号吗?

你可以看下MEGA169

网友:
holtek很多这种片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看了下MEGA169   功能是够用的   但是两三块钱搞不定吧?我只要做lcd显示,几个按键输入。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看了下mega169   功能是够用的   但是两三块钱搞不定吧?我只要做lcd显示,几个按键输入。有点大材小用。。。

本坛有用MEGA8控制LCD的程序,你可以借鉴到其它便宜MCU上去。
台系应该有好多带LCD控制的片子,如上面介绍的HOLTEK,我不是熟悉,但两三元应该比较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淘芯片不简单啊~~

网友:
回楼主,裸片要焊接的话需要专门的绑定厂才行,你自己估计搞不定
绑定厂的话,最好找有老师傅的厂,否则绑坏的芯片多到让你肉疼;
烧录程序的话,裸片分两种,一种是OTP,也就是需要你自己用烧录器烧写程序,在画板子的时候需要提前预留出烧录口,绑定后再用定制的工装烧录;另一种就是MASK,俗称的掩膜版本,就是MCU的厂家在生产芯片的时候直接把程序烧好了的,出厂后直接上板子就能用;

我2楼的回复有点糙,楼主见谅

网友:
楼主做按键的话,看一下HOLTEK的16K23,LCD加简单的按键,还可以

网友:
补充一下,做掩膜的话,需要有一定的量才可以;在做掩膜之前厂家会给你要一定的定金,做开模的费用,在量够之后厂家会以其他方式将开模时的定金返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说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