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时间调度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本人是菜鸟,刚接触UCOS,想请教一下OSTimeDly();函数的用法,
假如:有两个任务:任务1的优先级高于任务2
任务1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 避免编译警告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OSTimeDly(100);                /* Wait 100 ticks */
    }
}

任务2
void Task2(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 避免编译警告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6);
    OSTimeDly(80);                /* Wait 80 ticks    */
    }
}

开始执行任务1 当执行到   OSTimeDly(100);  时,将任务挂起,然后每个OSTimeDly进行任务调度,查找当前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即任务2,那么当执行到任务2的 OSTimeDly(80);  时,此时任务一的OSTimeDly(100); 和OSTimeDly(80);是否冲突;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冲突,当最高级任务也挂起时,就进入空闲任务执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啊我想问一下 两个任务同时调用OSTimeDly 不冲突吗

网友(2011-08-08):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啊我想问一下 两个任务同时调用ostimedly 不冲突吗
看到了就回答一下。任务调用OSTimeDly后被挂起了,不再占用CPU,你说的冲突是说这个函数同时被两个任务调用会不会冲突吧,抛弃以前的那种单片机编程吧,调用OSTimeDly后,延时时间被写入对应任务的任务管理块TCB中,去看看TCB结构,里面会有一个参数来保存延时ticks的。系统定时器中断会对所有任务的延时ticks进行减操作,如任务的ticks减到0并且没有等待其他资源(如信号量,邮箱等就会加入到就绪队列等待被调度器调度)而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那种裸机的延时(任务自己对某一个变量进行减操作来消耗CPU时间),所以不存在你说的冲突,也即是两个函数同时在运行OSTimeDly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