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lman数据融合问题

楼主(2011-04-28):
自己编的kalman程序,其中用到了陀螺,加速度计,磁阻器,理论为四元数法,四阶龙格库塔,大概流程是
输入陀螺,加速度计,磁阻器信息---初始Q确定---龙格库塔更新Q---加速度计,磁阻器确定Qm---kalman融合---回到最开始
单轴的还好,但是一到双轴出来的总是发散的,就别说3轴了,请教下kalman中的误差P,R怎么取法?
还有观测矩阵和量测矩阵的取法,看了些文章,都说根据自己的模型来设,但怎么设啊...期望能够给个例子做好

网友:
兩個都是Sensor,哪來的模型?講破了,陀螺儀和加速規資料用Kalman融合,協方差估計怎樣下?因為加速規外力項完全無視,只看重力,然後用固定協方差融合。這樣的模型基本上可以退化到最小二乘估計。如果非要做Kalman,因為計算捨位誤差,P、R的對稱性會消失最後導致估計數據發散,實物上可以重新將誤差矩陣對稱化遏止誤差發散。

不過如果是用在四軸上,個人認為實在不需要用到Kalman去做。用Complementary Filter就能得到代碼簡單及效能的好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失去正定性时,使用UK分解。使它成为正定阵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忘记说了,你用的是单轴的,用四元数有个什么意思?两轴也用不到啊,除非你把加速度传感器测到的数据也不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三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类似的模型有哦,我找到了几篇相似的文章,基本思想是用陀螺确定的四元数和加速度计&磁罗盘确定的另一组四元数融合,用加速度&计磁罗盘的当观测量来纠正时间造成的漂移
只是不知道P、R如何定,能否提供种方法来测定或者估定的呢?

楼主:
谢谢上面回答问题的各位!

楼主:
有兴趣的或同样在作这方面东西的的各位可以找找
“利用磁强计及微机械加速度计和陀螺的姿态估计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无人机传感器配置及信息融合技术的研究”
看一看,是写得还算详细的了,其他的不是我说,真是要不写得特别混乱,要不重点环节一带而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加速度的外力項,你怎樣Modeling?
系統的Model先定義出來,然後去看看是不是可控?可觀測?再來談這問題吧!!^_^
再來時誰是系統狀態?誰是觀測狀態?單一加速規或陀螺儀可以描述系統狀態嗎?

假設系統狀態是以IMU為基礎得到的,那加速度計和陀螺聯合估測姿態就會產生外力項不可測,導致系統不可測。若是以陀螺量測姿態估測外力,就不能用加速度計跟陀螺估測姿態。必須由第三方感測器(電羅盤?GPS?)加入當做觀測狀態,這個在捷聯慣性導航的教材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才說用加速規+陀螺配合Kalman濾波來估測姿態的話,還不如用Complementary Filter帶來的效益好(代碼/執行速度)。
另外電羅盤的外力項也是個很大的問題,電羅盤基礎是假設只量得到地球磁場,其他的視為噪訊。可是真的能視為噪訊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
我和你做的一样姿态融合,我完全是个菜鸟啊,啊能借用一下楼主的程序看一下?万分感谢啊!1246515546@qq.com
求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您所说的外力项,我没有什么理解,是不是因为用词不一样?  加速度的话现在只是用它输出的三轴加速度数据而已
由于陀螺数据稳定但有漂移,加速规准确但跳动大,所以想法是用陀螺数据做系统状态,加速规和磁罗盘做观测状态来校正陀螺,这也只是看到paper中有人这么做想这样试试。
关于磁罗盘,我应用了一些去除软硬铁干扰的手段,目前来说效果还可以,当然没有强力干扰源在旁边

还有后来我查看了一下互补滤波器的相关资料,发觉确实要比kalman简单,我也在考虑要不要转成这种方式,准备先仿真下看看效果如何

能否留个qq,邮箱之类的,有空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您所说的外力项,我没有什么理解,是不是因为用词不一样?  加速度的话现在只是用它输出的三轴加速度数据而已
由于陀螺数据稳定但有漂移,加速规准确但跳动大,所以想法是用陀螺数据做系统状态,加速规和磁罗盘做观测状态来校正陀螺,这也只是看到paper中有人这么做想这样试试。
关于磁罗盘,我应用了一些去除软硬铁干扰的手段,目前来说效果还可以,当然没有强力干扰源在旁边
还有后来我查看了一下互补滤波器的相关资料,发觉确实要比kalman简单,我也在考虑要不要转成这种方式,准备先仿真下看看效果如何
能否留个qq,邮箱之类的,有空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加速規量的是甚麼?就是比力(Force),在靜止狀態時,量到的是甚麼?重力而已,所以可以藉由重力在各軸的分量估測姿態(pitch和bank)。
問題是只要有速度變化,就會有額外的力產生。所以你覺得加速規角度值跳動大原因在這。因為非重力項在裡面!!

因為你要用Kalman estimate,所以兩個model要先出來,一是系統狀態,二是觀測狀態。實務上,觀測狀態通常是直接量測的結果。首先就是要找系統狀態,你的系統狀態是怎樣描述就是一個問題。要能找出非重力項的力資料需要陀螺儀積分得到。所以要描述系統狀態需要加速規跟陀螺儀一起進來。這樣觀測狀態就沒有輸入了(或用電子羅盤)。以四軸飛行的環境,電子羅盤在複雜電池環境下使用是否適合可以討論。

如果光靠加速規跟陀螺儀估角度,基本上加速規外力項當作狀態的噪訊,不然系統變成不可觀測。加上站上的卡曼都是用定值,最終結果可以退化到最小二乘的形式,基本上已經跟Complementary Filter是一樣的形式,但是為了搞Kalman花掉的代碼跟執行成本卻比Complementary Filter高出太多。不知道是為了用Kalman比較炫還是怎樣?^_^

站上有一篇Balance filter的文章,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好,《无人机传感器配置及信息融合技术的研究》一文能否发给我参考一下?知网已经无法下载这篇文档了,其他地方也没有找到。我的邮箱是25938036@qq.com。十分感谢!

网友(2011-06-13):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您所说的外力项,我没有什么理解,是不是因为用词不一样?  加速度的话现在只是用它输出的三轴加速度数据而已
由于陀螺数据稳定但有漂移,加速规准确但跳动大,所以想法是用陀螺数据做系统状态,加速规和磁罗盘做观测状态来校正陀螺,这也只是看到paper中有人这么做想这样试试。
关于磁罗盘,我应用了一些去除软硬铁干扰的手段,目前来说效果还可以,当然没有强力干扰源在旁边
还有后来我查看了一下互补滤波器的相关资料,发觉确实要比kalman简单,我也在考虑要不要转成这种方式,准备先仿真下看看效果如何
能否留个qq,邮箱之类的,有空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这里说的外力项应该指使飞机产生重力外加速度的力

网友(2011-08-24):
楼主所说的  “关于磁罗盘,我应用了一些去除软硬铁干扰的手段,目前来说效果还可以,当然没有强力干扰源在旁边

还有后来我查看了一下互补滤波器的相关资料,发觉确实要比kalman简单,我也在考虑要不要转成这种方式,准备先仿真下看看效果如何”
这个去除软硬铁干扰的手段是指什么呢?能不能指点一下,如果有强磁一直干扰的话怎么才能分辨出来呢?还有您说的互补滤波器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