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电脑的键盘,只上下左右确定键,不知从何下手,特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1-04-28):
如题,想自己做个电脑的键盘,只上下左右确定键,不知从何下手,特向大家请教

楼主:
我是想按键也自己做,那usb驱动什么的,还要芯片什么的怎么解决呢

楼主:
说“行”,“可以”会有利于你的创造力

网友:
usb接口的?不熟悉。不过想来也简单,找个hid芯片,这种芯片一般也有gpio的,用gpio连接个矩阵键盘。然后你给键盘写个hid驱动就好了。(我想的,因为不熟悉,所以只具有参考价值)
如果你不做usb接口的,可以做个ps2接口的,那很简单啊,单片机上面扩展矩阵键盘,然后单片机程序里面扫描矩阵键盘,扫描到键盘码以后,按照ps/2协议发送到pc机就行了。

楼主:
我也想学下usb

网友:
记得坛里有一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253865
做出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
还有一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42076&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得坛里有一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253865
做出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太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专门的键盘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专门的键盘方案

3155800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