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经纬度怎么读?

楼主(2011-04-28):
求助求助。。。谢谢

网友:
把后四位乘以60,再读为秒
如东经119度54分5.154秒(0.0895X60=5.154)

网友:
东经: 119度54分5.154秒 0.0859*60=5.154
北纬:  28度17分46.008秒 0.7668*60=46.008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两位!!

网友:
就是度,分格式的,同意一楼。

分的小数点后的数是分的十进制小数。
大胡子算错了,应该
0.0859'X60=5.154"

网友:
是GPS NMEA协议输出的标准数据格式,

直接读的数据就是:
东经119度54点0859分
北纬 28度27点7668分

其实LCD1602屏,是有(度、分、秒)的点阵字符显示的,
只是楼主的屏编程没有使用,造成很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