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一个定时器模拟两个PWM,频率相等但占空比不同可以吗?高手赐教

楼主(2011-04-28):
有两个IO口,一个是定时器0的输出匹配0口,还有一个是普通IO口,我想用定时器0产生两个PWM信号,频率一样不同占空比可以吗

网友:
可以,看精确度要求

楼主:
LS能简单说个方法吗?精度要求不大,我也不想用延迟函数

网友:
用定时器可以产生多路PWM信号,假设PWM周期是100次中断的时间,以输出30%和40%的占空比为例,设一个变量记录中断次数。开始两路均输出高电平,30次中断后第一路变低电平,40次后第二路变低电平,100次后变量清零,重复前面过程就可以输出PWM信号了。

网友:
干嘛要模拟啊?我晕。直接就可以实现的,利用匹配翻转输出,坛子里有人曾经给出了例程的,你搜索定时器,挨个看吧。我也不知道在哪,但我知道肯定有。

PS:别问我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了,你自个慢慢找,如果没找到,说明你没用心。找到了,恭喜。

网友:
比如 完成一个周期 定时4次 第一次 同时启动 第二次 其中一个反转,第三次另一个反转 最后一次都完成一个周期 (由于中断调用,加载定时器值之类 精度会降低,当然主频和PWM频率比值越大 精度相对就高点)

看到说匹配又看了下楼主的 文字  原来带匹配  楼主在适当的时候 关闭匹配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说出了实现的方法,具体的实现,请参照5楼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嘛要模拟啊?我晕。直接就可以实现的,利用匹配翻转输出,坛子里有人曾经给出了例程的,你搜索定时器,挨个看吧。我也不知道在哪,但我知道肯定有。
ps:别问我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了,你自个慢慢找,如果没找到,说明你没用心。找到了,恭喜。

有些单片机不带这功能

网友:
/////////////////////////////////////////////////////////////////////////////////////////////////////////////////////
/******************************************************************************
*                                                                            *
*关于频率和占空比的确定,对于12M晶振,假定PWM输出频率为1KHZ,这样定时中断次数 *
*设定为C=10,即0.01MS中断一次,则TH0=FF,TL0=F6;由于设定中断时间为0.01ms,这样*
*可以设定占空比可从1-100变化。即0.01ms*100=1ms                               *
******************************************************************************/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TH0和TL0是计数器0的高8位和低8位计数器,计算办法:TL0=(65536-C)%256;         *
* TH0=(65536-C)/256,其中C为所要计数的次数即多长时间产生一次中断;TMOD是计数器*
* 工作模式选择,0X01表示选用模式1,它有16位计数器,最大计数脉冲为65536,最长时 *
* 间为1ms*65536=65.536ms                                                     *
******************************************************************************/
#define V_TH0  0XFF
#define V_TL0  0XF6
#define V_TMOD 0X01

void init_sys(void);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5Ms(void);

unsigned char ZKB1,ZKB2;

void main (void)
{
        init_sys();
        ZKB1=40;            /*第一路占空比初始值设定*/
        ZKB2=70;            /*第二路占空比初始值设定*/
        while(1)
        {
                if (!P1_4) //如果按了+键,增加占空比
                {
                        Delay5Ms();
                        if (!P1_4)
                        {
                                ZKB1++;
                                ZKB2=100-ZKB1;
                        }
                }
                if (!P1_5) //如果按了-键,减少占空比
                {
                        Delay5Ms();
                        if (!P1_5)
                        {
                                ZKB1--;
                                ZKB2=100-ZKB1;
                        }
                }
                /*对占空比值限定范围*/
                if (ZKB1>99) ZKB1=1;
                if (ZKB1<1) ZKB1=99;
           }
}
/******************************************************
*函数功能: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包括定时器初始化和变量初始化*/
void init_sys(void)            /*系统初始化函数*/
{
  /*定时器初始化*/
        TMOD=V_TMOD;
        TH0=V_TH0;
        TL0=V_TL0;
        TR0=1;
        ET0=1;
        EA=1;
}
//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1000;
        while(TempCyc--);
}
/*0.01ms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click=0;                  /*中断次数计数器变量*/
        TH0=V_TH0;                                    /*恢复定时器初始值*/
        TL0=V_TL0;
        ++click;
        if (click>=100) click=0; //1ms
        if (click<=ZKB1)P1_0=0;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低电平,高于时是高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else P1_0=1;
        if (click<=ZKB2)P1_1=0;
        else P1_1=1;
}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今天用4楼的方法,模拟出来的PWM误差好大啊,匹配没用,将两个口当普通IO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