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怎么任意形状切割铝板吗?做小零件用

楼主(2011-04-28):
想在 一块2毫米的铝板上面 切割一些 小零件出来。

谁知道 用什么工具可以吗? 自己弄的,不要那种线切割的

那个太贵了吧。

另外如果 很多的话,好像可以开模的,不知道哪里可以做,什么价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在 一块2毫米的铝板上面 切割一些 小零件出来。
谁知道 用什么工具可以吗? 自己弄的,不要那种线切割的
那个太贵了吧。
另外如果 很多的话,好像可以开模的,不知道哪里可以做,什么价格

开模  如果是平面的零件 因当用冲床省事

楼主:
哪里可以做,什么价格呢?

还有一般铝板表面处理是怎么弄的,楼上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里可以做,什么价格呢?
还有一般铝板表面处理是怎么弄的,楼上知道吗

表面处理不知 0

只知广州的一些地方

你要作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了

网友:
平面零件可以线切割...不过不知道lz要多大的零件,太大的话可能贵, 小的话其实三位数就可以解决,如果一样的零件还能预先开好料,叠在一起一次过线,不会很贵(黑店除外,我最近做了很多小零件都是三位数价格可以拿下)...如果lz提供一下大概零件的尺寸和复杂程度,就能帮你估一估线切割的价格了~~~  我觉得线切割比开模便宜,当然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不要线切割那就剩下雕刻机~

网友:
可以去找做面板的
TMD我
2mm x53mm x53mm 要我3RMB一块!

楼主:
图纸 还没弄,就是相当于在30cm x 30cm x 2mm

的铝板上面 切割一些基本的 几何图形,圆弧,长方形之类

大小拇指这么大。

楼主:
借用一下 别人的图纸,我的是很小的,零件大小在 cm x cm 大小

网友:
四轴机架?
这种量大能开模就冲床,模具费约10W以上吧?

小量只有雕或者铣。

网友:
做标牌的店里,有专门的雕刻机.

楼主:
在 taobao上面看到一个 薄板切割器,不知道好不好,可以任意形状切割的

100多块就有,好的3百多。。。

楼主:
我 不明白的是 这个切割器的 原理是什么

我没看到刀具,难道刀具不能更换?

还有这个东西寿命如何。刀具磨坏了就退役了???

网友:
铣刀,刀具应该可以单买。
凭手工的东西切不出好货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taobao上面看到一个 薄板切割器,不知道好不好,可以任意形状切割的
100多块就有,好的3百多。。。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9/ourdev_635145j2y......

不行 ~~~ 用这么都要有一定的钳工基础  精度也难保证

引用图片【9楼】maxbiger

太可怕了 200块钱都来必有人肯加工这个

网友:
这种工具实际是一个小冲床,每次冲掉一小块,适合单件或小量,不适合大批量

网友:
去线切割问问吧,cm级大小应该三位数可以拿下了,不知道lz那边的店怎样,我这边的比较便宜,一样的图形叠在一起线他只算我一张的钱

网友:
买一个手动小冲床,做好上下冲头,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薄铝板很好冲的。

网友:
过去这种小零件是用小錾子,小锤子敲出来的,小冲床比小錾子加工质量高得多。

网友:
线切割就不要考虑了,割铝要贵点,而且穿孔要加钱,像那个图上面那么多封闭区域,穿丝的费用会高出切割费用的几十倍

网友:
如果只作一台  手工也能作出来

把图纸打出来  在 A4纸上  用万能胶 粘死  对着搞把    用到的工具  小戳刀   电磨头 对了买一套哪个小电磨 200块以内一套因当行了

网友:
用线路板雕刻机可以。

网友:
激光切割啊,偶今天才下单编了一张3.0的铝板~~~  通快激光,哇哈哈~~

楼主:
自己做而已,便宜的方案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做而已,便宜的方案就好

200块一套的 哪个手磨工具    慢慢玩把

或手电钻加挫刀

网友:
感光干膜+盐酸喷淋
看起来不靠谱,拿剪刀吧

网友:
找激光切割干吧 价格不算高 线切割还要穿孔 精度方面 激光切割不必普通的线切割低 稍微有点热变形。剩下的就是人家愿不愿意干,有的地方不愿意干铝活,伤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好伤激光头的~~

网友:
楼主的东东还得要保证最小的孔要大过板厚才行中了,不然~~激光都救不了~~

看那图,偶还是觉得用雕刻机慢慢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320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v2004&bbs_id=9999

这东西用起来不好控制精确,想再精确点,可以用这个工具嗑出大概形状,然后用锉磨,如果中空的区域直径小于2厘米,这个工具就不合适了,因为需要先打一个2厘米左右的孔,这个东西才能伸进去工作.

网友:
最便宜的工具:钢锯+锉刀+台钳

比较实用的还是CN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激光切割干吧 价格不算高 线切割还要穿孔 精度方面 激光切割不必普通的线切割低 稍微有点热变形。剩下的就是人家愿不愿意干,有的地方不愿意干铝活,伤机器。

有点小题大作   稍微有点热变形 哪量有多大了 0.01mm ?

这只是块玩具作品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问一下附近有没有收到JJ的,帮忙加工一下就是了。

网友:
激光切割 我用过一次 结果是用卡尺基本看不到误差 。

网友: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广告公司有用的,切薄铁板很快,其实机架结构与雕刻机相同,只是主轴变成了等离子切割枪,好像还需要气泵和水泵配合。

网友:
如果做小量, 不如用线切割切外形.
中间的部份除去减轻重的, 就不要用
线切割了. 用钻床钻去多余的就算了.

网友(2011-06-13):
回复 楼主:
大家好;本厂是水切割加工厂,专业铝板,金属中厚板切割加工,大家如有需要加工请联系我,电话13714878185,,,0755-28317569\\\QQ1003134928黎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锉刀+台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