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M9G45芯片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1-04-29):
你好,
小弟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使用SAM9G45的芯片,XIN和XOUT接12MHz无源晶振起振不了,按他官方的芯片手册描述使用了22PF(也试过15-20PF)的,还是起振不了。
请问各位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望指导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32.768加了没

楼主:
加了已经,但看芯片手册是说,如果VDDBU没上电的话,它里面的寄存器的内容会清空,一上电会从内部RC进行启动,检测XIN和XLAT,也就是说32K慢晶振是由主控时钟来启动的(如果VDDBU保持上电的话,就会直接从32K引导12MHz)。

网友:
呵呵,
at91sam芯片的VDDBU很麻烦!

楼主:
3楼你好,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我现在的现象除了把问题逼到认为是芯片坏了外,别的都想不到了。(虽然PCB是自己画的,但对了官方的PCB封装图是没有错误的。接着参考官方的原理图,电源都上齐了的,并且用万用表测的时候也正常。但上电时,芯片好安静,完全不发热[估计是没工作的原因,因为没起振连12MHz都。)请问一下有什么需要另外注意的吗?我已经阅读过它的datasheet了,也参考过它的设计向导了,求助啊,郁闷了!
呵呵,谢谢。

楼主:
你所说的VDDBU很麻烦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我的Q是593404073
可以联络我,

网友:
主晶体是否起振,对于ATMEL的芯片来讲,其实还是在于CPU的运行的基础条件。

看你现在的问题,我估计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估计是CPU在焊接工艺上出了问题,估计是虚焊接了。

网友:
别小看了一块PCB板,有的时候能要命!

大家可以去查查,PCB板厂都叫什么?叫电路板技术有限公司,

你选择的厂如何,直接决定了你的产品的质量。

网友(2011-06-01):
我的板也出现同样的问题,JTAG无法连接,应该不是印制板和焊接问题,有两个板,补焊、更换芯片都试过了,无效。
楼主是不是jtag无法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起振不了 是什么怎么理解?
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如果是这种情况
把示波器探头用X10看看

想看你的最小系统你可以将DEBUG口连到你的PC上
看看有没有打印信息出来

以上是我调试9261的一些解决方式
应该适用于9G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JTAG无法连接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什么开发环境?
最小系统确认没问题了吗?

我遇到连不上JTAG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焊接或者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JLINK,仿真器在ARM7的板上是好的,但无法这个arm9,用示波器看了,TDO一直为高,没有输出。
现在把外部器件全部焊下来了,只留电源。对比atmel的开发板有以下区别:
1、电源上电顺序可能不一致,看了其他人做的,好像也不完全一致
2、IOP1为1.8V,atmel板上为3.3V
3、32k晶体没有接。
4、待机控制那两个管脚没有连接。

TRST外部无上拉时为低电平,安装说明书,内部带上拉到IOP0的,IOP0为3.3V,电路板是连上的,而且多次补焊,状态不变。

现在有点怀疑芯片是否坏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至于楼主的问题,如果JTAG可以连接,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外部OSC是需要配置使能才会起振的。
判断条件是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偏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K晶振不接是必然不行的
我用的9261启动是这么个过程
从慢时钟启动 执行芯片内部固化的BOOTROM 进行一些初始化
然后寻找可执行程序

你把32K晶振焊上
用ATMEL的SAM-BA通过DEBUG或者USB连一下你的板子
如果能连上 那你的芯片就没问题

JLINK TDO没信号会不会和开发环境有关系?
我的板子用JLINK+IAR在SRAM仿真可以,但是不能再SDRAM里仿真
用JLINK+KEIL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供尼参考

网友:
32k晶振也是要软件使能才用的,启动时用的是内部RC时钟。这个在9200上验证过。

网友:
atmel 的ARM 都很简单把!!没什么高难度的东西!!仔细检查,主要是32K,这个齐整了,就可以识别内核了!

网友:
AT91RM9200  ARM920T
AT91SAM9G20  ?
有区别吗?
没用过 不确定

网友:
9G45上电默认是内部晶振的,要程序切换到外部才会启振的。
32K的晶振不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k晶振也是要软件使能才用的,启动时用的是内部rc时钟。这个在9200上验证过。

不是,32k晶振是上电时根据OSCSEL电平来选择。9200之后的片子改变很大,很多东西都不适用了。
先要有32k的时钟,然后8Mhz晶振才能起振,之后复位脚才拉高。
你是不是oscsel悬空,又没接外部晶振?

楼主:
新的AT91SAM9G45芯片一上电是从内部RC启动,接着检测有没有外部的32K晶振(但不一定切换使用这个),然后就检测外部的时钟方波,有的话就使用,最后切换使用外部的主12MHz晶振,这样全部有了就动起来。动起来再进行各种配置(例如配置使用外部32K低速时钟,需要VDDBU的维持供电保持这个寄存器的配置),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看了一下那个芯片手册是这样说的。

还有一个上电顺序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先VDDIOP0先上电,也就是3V3先上电,把BMS的引脚给通上,这样1V内核就可以看到BMS引脚的状态了。所以上电顺序也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晶振和外部电容匹配的问题,就是如果使用12PF的晶振(不过一般是20PF的),那就就要使用15PF(32PF,买的有33PF)的匹配电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9G45没有OSCSEL的,手册同23楼的说法,默认先启动内部32kRC,此时应能通过JTAG检测到内核。

回复 网友C:

上电顺序会使核心不启动,应该不会无法jtag检测吧。我的板目前是3.3V先上电(LDO),1V和1.8V后上电(DCDC)。

现在测量我有点怀疑买到的芯片有问题,用电阻档测量NTRST与IOP0之间的阻值无穷大,安装规格书应该是有100k上拉的,各位能不能测试一下手上未安装的芯片这个两个脚的电阻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芯片是9G45的?IOP0指的是哪个引脚?没有这个名称的,是不是指VDDIOP0?我没芯片,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指VDDIOP0,不知道谁有芯片能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2011-12-29):
同问求解,不知migrant 和 LZ解决没有?

网友:
1、检查上电时序,用示波器测试各要求点是否正常。
2、测试外部12M晶振的波形,如果有,看看波形的各种指标是否满足芯片DS要求。如果没有波形那就是其他问题。

网友(2012-04-28):
我遇到的问题更加奇怪,我的板子电源正常,晶振正常,用jlink仿真可以进去,但是,ARM就是没有跑起来。。。
神马情况啊?

网友:
试试用外部12M有源时钟。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X射线检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