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看了下DMX512的时序,写了一个程序,主机发送,从机接收,但现在从机收不到据,不知错在哪里,哪位帮我看一下。
        void main()
             {
            while(1){
          RDE=1;//发送控制端
          nBuffer[1]=255;        //总调        nBuffer[]为通道数值
          nBuffer[2]=2;        //R
          nBuffer[3]=50;        //G
          nBuffer[4]=250;        //B
            dmxout();
                }
               }
void dmxout()
{
static uchar tt,ii;
            TXD=0;
                for(ii=100;ii>0;ii--);//delay 100 us
                TXD=1;
                for(ii=10;ii>0;ii--);//delay 10 us

                TXD=0;                                //开始位
                TB8=0;                        //
                SBUF=0x00;         //start-code           起始码
            TXD=1;                 //停止位
                for(ii=8;ii>0;ii--);//延时
                                TI=0;

                for(tt=1;tt<4;tt++){           //正常数据
                                TXD=0;                          //开始位
                                TB8=1;
                                SBUF=(nBuffer[tt]);//通道数值
                                TXD=1;                          //停止位
                                for(ii=8;ii>0;ii--);
                                TI=0;
                                }
                        TXD=1;                 //        数据包停止位
}

网友:
for(tt=1;tt<4;tt++) 貌似只循环了三次
改成 for(tt=0;tt<4;tt++) 试试

楼主:
回楼上的还是不行,
错在哪了

楼主:
波特率是250K,用控台可以收到数据,用主从机发就收不到,波特率是用定时器1来接收的,用的是STC12C5404

网友:
应该是break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接收程序怎么写的,不过大同小异了;看样子你是检测RB8来判断BREAK的;

这样试试

先设置好串口(250K,9位数据,1停止位),如果你接了75176的话,还要把RE和DE管脚拉高

void dmxout()
{
static uchar tt,ii;

TI=0;
TB8=0;         //
SBUF=0x00;         //break,替代你的TXD=0;for(ii=100;ii>0;ii--);TXD=1;
while(!TI);
TI=0;
//如果你的接收是通过判断RB8,且没延时才能这样,否则只能:
//TXD=0;
//for(ii=100;ii>0;ii--);//delay 100 us
//TXD=1;

TB8=1;
SBUF=0x00;       //start-code           起始码
while(!TI);
TI=0;

for(tt=1;tt<4;tt++) //正常数据
{
SBUF=(nBuffer[tt]);//通道数值
while(!TI);
TI=0;
//for(ii=8;ii>0;ii--); //要确定延时时间足够,要么通过判断TI位
//TI=0;
}
}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按xiaowu191 小屋说的,已经搞定了,呵呵!
xiaowu191 小屋是做LED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的确有不严谨的地方;
通过RB8来判断BREAK是可取的,当然适当的延时检测RX管脚信号低是最好的;
通过TB8=0,来当作BREAK信号只是自己内部使用的,像楼主这样的主从;

但如果是当作标准信号,比如做控台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业余的,大家多多交流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的耐心指导,DMX512我不是很懂,有时间好好摸透一下。

网友:
你们太专业了。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11-30):
mark 正在做这个;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接收程序怎么写的,不过大同小异了;看样子你是检测RB8来判断BREAK的;

这样试试

我加您好友了,我没有权限发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