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谁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1-04-29):
封装为SOT-23的元件上面写着 R11 和B2 分别是什么元件 是三极管吗?还是稳压管?请大侠赐教

网友:
無圖無真相,這樣都能知道的就是神。

网友:
用万用表量呀,普通二极管压降0.6左右,稳压管0.7左右。快速管0.2左右。
贴片三极管单独的那只脚是集电极,下面2只脚,左边是基极,右是发射极。

楼主:
R11是1.2V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