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机电路与单片机的输出控制,如何直接用单片机高低电平驱动电机电路?

楼主(2011-04-29):
如果用单片机的输出口直接连接A\B端,电压不足以完全导通mos管,因此加了两个继电器,直接用电机电压VM=12V来导通上下桥。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其他一些方法在不需要用到继电器的情况下导通mos管呢?还有,单片机输出口是不是要接一个光电隔离电路隔离干扰信号呢?

拜托大家了,时间挺赶的,万分感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来驱动?51还是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