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不支持弱类型,怎么办?

楼主(2011-04-29):
如题,
使用gcc 4.5 编译uboot产生 GCC不支持弱类型的错误,查阅之后大概了解到高版本的GCC不支持弱类型
,但是不能换低版本的,必须用4.5,各位怎么解决?
去掉inline的标识符?这样可行,但是影响效率,为下策
上策,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gcc4.5?

网友:
哦?为什么取消弱类型?弱类型挺好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gcc4.5?

因为有另一个软件编译环境,要求GCC 4.4以上,MAKE 3.8以上
GCC 4,4同样不支持弱类型

网友:
两个环境的makefile里用不同版本的gcc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环境的makefile里用不同版本的gcc编译器。

也行,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因为有另一个软件编译环境,要求GCC 4.4以上,MAKE 3.8以上
GCC 4,4同样不支持弱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