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程序 源码 和测试代码 有详细的中文注释

楼主(2011-04-29):
今天调了一天的STM32 IAP程序,程序能下进去,但是一运行就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查我的IAP程序是否有问题,改了很对地方,就是一直不对~~

      到网上查了很多人的版本,下载下载发现也都是不对,用IAP下载的程序一运行就出错。真是极度绝望。

      没办法,又去网上查,后来到21IC的网络上发现有个网友写错了测试的例程,我一看自己的也写错,难怪会一直错误,原来不是IAP程序的问题,是测试程序的自身问题,真是忽略了这一点,由于我直接那来就是原先的LED流水灯测试程序,单独下进去没问题,但是用IAP方式时下载是需要设置中断向量的偏置给忘记了和KEIL的配置,就因为这个搞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

    真是血的教训,发出来跟网友分享下,让大家引以为鉴~~

    我的IAP程序把下载的程序设置的起始地点是:0x8003000,所以对LED流水灯的程序需要更改如下:

KEIL也需要配置如下:

注意看IROM1的起始地址是:0x8003000

上面的偏移量这个地址是要跟IAP程序里面的地址对应的;

下面是IAP程序里面的定义:

另外我把ST官方的例程翻译了以下,看着英文不爽!!!谢了一个自己的测试例程代码~~
大家需要的可以来下载,亲自测试过的,好用~~

下面是源码和测试代码:

也可以去我的CSDN空间下载: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3236446

说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有什么需要,更多的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hi.baidu.com/wuguoyana/home
可以联系我~~~

网友:
真晕啊,直接上传上来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了!!你来的太快了,还没来的急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载地址不就在上面吗?

网友:
你试试能不能在芯片写保护的情况下做整片芯片的IAP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整个芯片的估计不行的吧?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2011-08-08):
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为什么要设置成0x3000,设置成0x00不行吗?
这个0x3000是你随意设的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IAP需要重设的,要不让程序是不对的,3000只是预留了一点给IAP程序,你也可以设置的更大的,不过要统一起来才行。

网友:
马上就要用上

网友(2011-09-09):
马上要用了,还是没有理解这个要怎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使用非常简单,先下IAP程序,再通过串口的超级终端更新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迟来的春天呀
以前一项目也想搞IAP下载,研究了好久放弃了

网友:
IAP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是要下载hex文件还是bin到app程序区,做固件升级?

网友(2011-10-14):
测试了一下,好像有点问题
1 使用楼主的IAP,下载闪灯的程序,下载完后,连IAP都进不去。(但在下载完后,马上在IAP中选择执行就可以,重启后就不行了)

2 使用ST原配的IAP,下载闪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肯定是自己问题啦,不要怪我的代码,我就是在原厂上注释的,我验证是好的,无数网友验证都是好用的,还是你自己找原因把。。

网友:
真晕啊,直接上传上来多好了

网友(2012-01-08):
是要先下ST的IAP 程序,然后再下用户程序吗??好多疑问啊

网友G(2012-04-01):
请教,为什么我的这样?
Transferring xxx.bin...
  100%      55 KB    6 KB/s 00:00:09       0 Errors
Failed to receive the file!

网友:
公司项目急需IAP,先下了学习学习。
请问一句,如果应用程序很大,下载起来会不会很慢,下载过程中被干扰了出错怎么办,有警告或者预防方法吗?

网友:
公司正好有个项目要用到,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挺好!入门的时候看看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2-05-02):
我用的编译器IAR,需要在怎么设置编译器的地址呢?哪位大侠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
现在下载不了了

网友:
有空看看 有空看看

网友:
记号下,需要了再看  IAP

网友:
正要学习呢 好的参考!

网友(2012-06-08):
楼上您好:

想请教个问题,我这边测试应用程序代码200多KB,器件FLASH有512KB,需在IAP引导代码那里怎样设置才不会报以下错误:
The image size is higher than the allowed space memory!

分常感谢

网友:
关注一下。可能会联系您啊。

网友:
请问楼主,我如果用STM 32 IAP 程序 利用 SD卡 或usb  可以实现在线更新吗?

网友(2012-07-21):
common.c文件中的从串口获取字符串函数
void GetInputString (uint8_t * buffP)

这个函数最后有个语句
SerialPutString(("\n\r"));
这个是什么问题,是输出换行吗,可是换行得是\r\n啊

网友:
iap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学习一下

网友:
wu兄,有些问题想请教你,如果你看到了,请给我发消息,我发不了
这两天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ymodem协议
st官方iap程序里,只有接收程序。这个接收程序里  对包头解析时,如果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不符合包头命令,立马就返回错误了,然后程序就发送C给发送方,没有任何等待。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等待直接发送C,接受方有没有还在发送这一数据包时候处理接收命令的能力(比如,由于线路不良,发送方的正确包头被污染解析成错误包头)此时接受方还在发这一包一直到发完,就算接受方一直在监视接收缓冲区有没有接收,即使它收到C立马停下,此时可能也已经有一些字符发送出去(因为串口的低速延迟),发送方又对此判断错误又发C请求重新开始吗?我看到英文版的Ymodem协议里面建议说 接受方需等待线路干净后才能发(就是没有接收了)

这个是英文原文

Once into a receiving a block, the receiver goes into a one-second timeout
    for each character and the checksum.  If the receiver wishes to  a
    block for any reason (invalid header, timeout receiving data), it must
    wait for the line to clear.  See "programming tips" for ideas

所以我的意思是C这个启动传输命令任何时候必须等待接收缓冲空了再发C,怎么判断?等到超时为止,呵呵,可能拖慢时间

那个发送程序应该是wu兄的力作了,呵呵,但是我有个问题,里面怎么没有按照YMODEM协议,接收到C后再发送数据,函数内从头到尾没有这个接收判断

网友:
如果不等待直接发送C,接受方有没有            )此时接受方还在发这一包一直到发完,就算接受方一直          (因为串口的低速延迟),发送方又
这里  接收方改为发送方,发送方改为接受方

网友:
wu兄,程序中crc计算是您增加的内容,我现在有几处看不懂,试请教下

uint16_t UpdateCRC16(uint16_t crcIn, uint8_t byte)
这个函数是更新crc值,应该是按照字节算crc,现在我来算第一个字节,假如我要算0x23的crc,UpdateCRC16(0, 0x23)应该是返回0x23的crc,但是结果处来的还是0x23,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正在实现,学习了

网友(2012-08-20):
收集一下iap的帖子。

网友:
代码很长,能不能改短一些呢??还有APP程序一定要.bin格式的么?

网友:
我现在在赶这个项目,能不能帮我一下呢??

网友:
我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可以用这个程序么??楼主,求救啊

网友:
这东西好

网友:
标记,方下次查找.

网友:
感谢楼主。留个抓在这儿,下次能找到。

网友:
额额,,,刚好要用

网友(2012-10-08):
马克一下。以后有用咯。

网友: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在KEIL里设置完IROM1,再在KEIL里面下载,是没有问题,如果我用J——FLASH ARM下载下去,就会出现中断向量不响应的情况。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3-01-24):
其实我一直有点好奇,这两段程序既然是完全独立的,那么ram的地址为何还要重新分配呢,反正跳至用户程序区,iap的ram也不需要了,楼主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3-04-08):
呵呵,关注STM32IAP的大侠还不少啊。我这有一个完整的IAP方案带上位机程序下载程序VC编写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STM32%2BIAP

网友:
STM32 IAP程序 源码 和测试代码

网友(2013-05-16):
这个的USB驱动程序是什么啊???我的识别不了。

网友:
下载来测试一下,谢谢LZ无私分享

网友:
顶下   楼主代码很多值得学习的!!!

网友(2013-07-26):
学习了,正好需要做这个

网友:
下载后直接就可以用,楼主的代码过多的打印 浪费空间,没的必要 可以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间学学.

网友(2013-08-30):
辛苦了 谢谢 我一直都在学习 收藏了 感谢

网友:
正准备着手做这一块,感谢LZ

网友(2013-09-30):
请问下楼主,有木有21IC那个源码地址。最近几天搞这IAP头都大了。。

网友(2013-11-07):
楼主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我用ST官方的IAP程序,把USART1修改为USART2,下载程序正常,命令输入也正常,就是从芯片中读取bin文件时错误。
错误是这样的:电脑超级终端已经接收完所有数据包,可是没有退出接收界面,还在不断重试;芯片端已经退出Ymodem发送程序了

网友:
正在研究IAP

网友:
不错,正在做的项目正用得到

网友:
这个是真的不错的

网友:
这个 IROM1 需要设置,那么 IRAM1 需要设置吗?

网友(2013-12-30):
先测试一下,慢慢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为什么我的这样?
Transferring xxx.bin...
  100%      55 KB    6 KB/s 00:00:09       0 Errors

我用超级终端下载应用程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用超级终端下载应用程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刚好我最近又在调,用微软 winxp自带的超级终端可以传输完成并烧写正确,而用SecureCRT就不行,你试试用XP的超级终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好我最近又在调,用微软 winxp自带的超级终端可以传输完成并烧写正确,而用SecureCRT就不行,你试试用X ...

按你所教方法重试,果然成功!谢谢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啊,这段程序是不是一次接收完了再写进flash?

网友(2014-03-08):
看完帖子美美的。

网友(2014-05-04):
写的很清楚

网友(2014-09-07):
学习了,最近要研究脱机下载

网友:
学习中,下载代码阅读进行时。。。

网友(2014-11-01):
多谢,成功了。

网友:
在弄无线组网的项目,准备用无线boot更新节点程序,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再顶一下。标记!用IAP更新的程序要重新设置中断向量的偏置。

网友:
好东西,最近正在学这个,mark

网友(2016-11-16):
请问采用串口助手在下载image时,是直接发送.bin文件吗?

网友(2017-02-23):
也就是图中红框的部分,楼主程序中没看到这一步。不知道其他网友看到这一部没?

网友(2018-01-13):
IAP是个非常实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