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M051模拟IIC,能够正确读出数据,不能写入数据,有时写入的值与存储的值不一致

楼主(2011-04-29):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6,E_IO_QUASI);                        //scl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7,E_IO_QUASI);                        //sda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t;
  for(t = 0; t < x; t++);
  ;}
void flash()
{; ; ; }

void x24c02_init()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         P36_DOUT=1;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flash();
//         P37_DOUT=1;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7);
//         DrvSYS_Delay(1);;
        flash();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7);
//        DrvSYS_Delay(1);;
        flash();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flash();
//        P37_DOUT=1;
//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7);
//        DrvSYS_Delay(1);;
        flash();
//        P36_DOUT=1;

//        P37_DOUT=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7);
//        DrvSYS_Delay(1);;
        flash();
//        P36_DOUT=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flash();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        P37_DOUT=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7);
//        DrvSYS_Delay(1);;
        flash();
//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P36_DOUT=1;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flash();
//        P37_DOUT=1;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7);
        flash();
//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7);
}
void writex( unsigned int j )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y,tp;
//        int32_t Wflag;
    tp = j;

    for (y = 0; y < 8; y++)
    {
//                tp=tp<<1;
                flash();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0);
                flash();
                if( tp&0x80 )
                        P37_DOUT=1;
//                        DrvGPIO_SetBit(E_PORT3, E_PIN7);
                else
                        P37_DOUT=0;
//                        DrvGPIO_ClrBit(E_PORT3, E_PIN7);
//                DrvSYS_Delay(1);
                tp = tp<<1;
                flash();
//                P36_DOUT=1;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                flash();
                 }
//            P36_DOUT=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flash();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7);
                flash();

//                P37_DOUT=1;

}
unsigned char readx()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k, p;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0;
//  int32_t Rflag;
//   P36_DOUT=0;
//        z=0xd5;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   P37_DOUT=1;
//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7);
//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7);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7,E_IO_INPUT);
        flash();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7,E_IO_INPUT);
//        DrvGPIO_SetBitMask(E_PORT3,E_PIN7);
   for (k = 0; k < 8; k++)
   {
//                  Rflag=DrvGPIO_GetBit(E_PORT3, E_PIN7);
//                DrvSYS_Delay(1);
                flash();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flash();
//                P36_DOUT = 1;

//
//                DrvSYS_Delay(5);
//                flash();
              if (DrvGPIO_GetBit(E_PORT3, E_PIN7)==1)
                {
                        p = 1;
//                        readdata++;
                }
              else p = 0;
        //        readdata=readdata<<1;
                readdata = (readdata << 1) | p;

                flash();
//                  P36_DOUT = 0;

  //                 DrvSYS_Delay(1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flash();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7,E_IO_QUASI);
//                DrvGPIO_Close(E_PORT3,E_PIN7,E_IO_OUTPUT);
//                flash();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7,E_IO_OUTPUT);
                return readdata;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q=0;
//   P36_DOUT=1;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flash();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7,E_IO_INPUT);
   while (DrvGPIO_GetBit(E_PORT3, E_PIN7)&&(q<255))q++;
//   P36_DOUT=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DrvSYS_Delay(1);;
        flash();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x24c02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x24c02data;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x(0xa1); clock();
   x24c02data=readx(); stop();
//   DrvSYS_Delay(50);
        delay1(80);
   return x24c02data;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x24c02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DrvTIMER_DisableInt(E_TMR0);
   DrvTIMER_DisableInt(E_TMR1);
   DrvTIMER_DisableInt(E_TMR2);
   DrvTIMER_DisableInt(E_TMR3);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writex(info);
   clock();
   stop();
//  DrvSYS_Delay(100);
   delay1(200);        delay1(200);delay1(200);delay1(200);delay1(200);delay1(200);delay1(200);delay1(200);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DrvTIMER_EnableInt(E_TMR1);
   DrvTIMER_EnableInt(E_TMR2);
   DrvTIMER_EnableInt(E_TMR3);

}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void x24c02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有问题,但是找不出原因,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没怎么看

里面好像自带硬件IIC啊

另外这个和端口配置有关

网友:
only a moron will write code like this. two examples:

"void writex( unsigned int j )  //写一个字节 "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

both scl/sda lines are supposed to float to high, not set high.

楼主:
呵呵,正因为我是菜鸟,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