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DDS芯片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1-04-29):
AD9858的输出可以有1GHZ,理论上可以完整的恢复一个500MHZ的信号Y,不过,Y信号事实上就是两个点啊(根据AD9858  1GHZ的输出频率可以算到),通过这两个点能完整的恢复的一个正弦信号吗?书上说通过LPF就能把信号滤平滑,但是输入只有两个点,这个LPF怎么设计?
新手发帖,请不吝赐教!

网友:
去看 PWM 做DA的资料吧  不过用两点的 有必要用DDS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做信号源,用PWM能输出几百M频率的弦波吗?

网友:
这个楼主可以放心,DDS出来的正弦波还是非常不错的 主要是地平面和滤波器要做好,我现在用AD9954 400MHz出160M 200M波形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因为这一块不是很了解:AD9954 400MHz出200M的正弦波的话,每个正弦波其实就是由2个点通过LPF产生,这个LPF不太容易设计吧?

网友:
好像都搞椭圆,滤波器要求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帮忙!

网友:
想让9858输出500M,必须超频到1.2G

否则两个点很难啊

万一两个点都是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容易解决啊,可以控制IC输出最大振幅的那两个点,问题是用这两个点怎么产生一个完整的弦波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容易解决啊,可以控制ic输出最大振幅的那两个点,问题是用这两个点怎么产生一个完整的弦波信号。

。。。。。一般是三角波  正弦 有点困难

网友:
我都不知道LPF怎么设计,有资料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你了!最需要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