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无线收发模块的帖子,再无人回复就真的绝望了!!

楼主(2011-04-29):
买了一对无线收发模块,想用51单片机来编/解码,但接收模块的数据引脚输出的电平却是这样(套用卖家发来的话):

          接收通电后就有一个电压输出,应该在2V左右。收到遥控器信号时,会有一个0.5V左右的变化。

就是说,它的低电平不是0V,高电平也不是5V(或者接近一点的都行啊)。

然后,卖家跟我说:“无线模块形成一串波形时,单片机可以识别。这种电路 传送的是数据,不是高低电平。无线模块传输的是高电平的宽度。”——但是,这也需要先判断什么时候出现的是高电平,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低电平吧?!

请问有没有哪位大虾用过这种无线收发模块,大发慈悲进来解答一下吧!!就算我问的问题很荒谬可笑,也请指出吧!有没有人哪!!!

附上模块的图及参数如下:

发射头(采用2SC3357三极管):

实际工作距离:50-100米
工作电压:3-12V
工作电流:10-15mA
工作方式:AM
传输速率:4KB/S
发射功率:10mW
外接天线:28cm普通多芯或单芯线
引脚排列从左→右:(DATA、VCC、GND)
尺寸:1.9CM*1.9CM*0.9CM

接收头:

工作电压(V):DC 5V
静态电流(mA):5MA
接收灵敏度(dBm):-103
工作频率(MHz):315M(其余频率可选)
引脚排列从左→右:(VCC、DATA、DATA、GND)两个DATA脚相连
外接天线:28cm普通多芯或单芯线
尺寸:3.2CM*1.4CM*1.0CM

无线发射模块原理图 (原文件名:无线发射模块原理图.jpg)

无线接收模块原理图 (原文件名:无线接收模块原理图.jpg)

网友:
为了不让你绝望,麻烦你把你说下是什么模块  315m 433m 2.4g 还是什么..
一般都有数据手册啊!
   同感 发帖没人回确实很绝望..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ASK模块,你可以尝试在发送端直接送高电平和低电平,观察接收端输出的状态。
另,发射端最好有确定的状态,高或低,不要悬空。

网友:
楼主才刚刚发帖子,等等坛子上的高手吧。
你买的是哪个牌子的?西门子、华为,或者其他的?
如果卖家连牌子都不提供,那就确实有问题了!

透露一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否则,就算高手来了都没办法帮你。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忘了上图和参数了,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关注!315M的,无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这个方法,接收端输出的电压在2点几伏范围徘徊。发射端是有明确的状态的,没有悬空。

网友:
应该是315m超再声吧!
看看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少了2272 ...

网友:
这个不要什么数据手册,你发在第一个图片的DATA引脚输入一定宽度的方波,下面超再生的接收模块会输出相应的方波,在无发射时,接收模块会输出任意宽度的方波。

网友:
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得用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上传了原理图,虽然不完全一样,但都用到了LM358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在无发射时,接收模块会输出任意宽度的方波”——就是说,在无发射时,接收模块输出的不是一条水平线(假设没有噪声的影响)?

另外,如果真像卖家所说那样,无发射信号时接收模块输出2V左右,有发射信号时加上一个0.5V左右的变动,那单片机如何识别这两个电平?毕竟,2点几伏与0V和5V还算是相差挺大的啊!

网友:
差不多... 358整形用的. 我刚刚发的图是2262/2272. 就是专门的芯片编码/解码.
你这个是需要自己编码解码的. 你是自己玩还是做项目?

网友:
加个电容隔直不就行了嘛,再三极管或者运放放大到4V以上,这样你的单片机就可以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是个项目吧。

是需要自己编码解码的。我觉得如果接收端输出的若真是2点几伏的电压,直接读取引脚的电平来判断“0”和“1”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它的高、低电平相差这么小……

我也猜想过是不是将接收端引脚接到单片机的中断引脚上,用上升或下降沿来触发中断,然后配合定时器来计算高低电平的宽度,然后判断出“0”和“1”呢?

不过,接收模块输出引脚上这么小差别的“高”“低”电平,能否形成足以触发单片机中断的上升/下降沿?(一种猜想和疑问,有错请指出)

网友:
数据输出直接接单片机IO就行了。主要就是检测高低电平宽度及编码发送,实在不行就搞个2262、2272编解码,注意一下振荡电阻匹配及ID主行了。超再生无信号接收时输出是噪声,当有信号时是规则的方波。

网友:
正5V供电时,接收输出不是2点几V,而是3.3V以上。直接接单片机IO就行的。

网友:
参考一下电路! 来自本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也是一种思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5v供电时,接收输出不是2点几v,而是3.3v以上。直接接单片机io就行的。

好,我再测准一些。

网友:
无线模块没有信号时候都是收的噪声,另外解码的时候要多解几组。要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无线模块没有信号时候都是收的噪声,另外解码的时候要多解几组。要用示波器看波形

嗯,看来少不了示波器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东东我们实验室也有买。。。
不过我还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东东我们实验室也有买。。。
不过我还没有用过~~~~

我现在用得很郁闷……

网友:
敢情你的2.xV电压是用万用表测量的。
老大,你要用示波器测量,既然电路中有358,那么最后一级应该是比较器整形,输出是标准的TTL电平,当然用万用表测量到2.xV也不奇怪。

网友:
普通ASK接收模块在遥控没有发射信号的时候输出的是杂乱无章的波型,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得出的电压是很低的,用示波器看就知道了,实际上模块输出的信号是高电平接近电源,低电平接近0V的,完全可以判别波形的,不要用万用去量就觉得电压低达不到高电平,用万用表测出来是不准确的,遥控器发射信号的时候,模块输出规则方波。

网友:
http://www.xie-gang.com/df.htm
可以参考这位老前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情你的2.xv电压是用万用表测量的。
老大,你要用示波器测量,既然电路中有358,那么最后一级应该是比较器整形,输出是标准的ttl电平,当然用万用表测量到2.xv也不奇怪。

关键问题应该就像老兄所说的那样了,多谢!我已经决定去借示波器来测量了。另外,那个比较器有什么好的推荐?小弟硬件方面知识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普通ask接收模块在遥控没有发射信号的时候输出的是杂乱无章的波型,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得出的电压是很低的,用示波器看就知道了,实际上模块输出的信号是高电平接近电源,低电平接近0v的,完全可以判别波形的,不要用万用去量就觉得电压低达不到高电平,用万用表测出来是不准确的,遥控器发射信号的时候,模块输出规则方波。

说的有理!谢谢这位仁兄!!

楼主:
回复 网友H:
http://www.xie-gang.com/df.htm
可以参考这位老前辈的。

很有启发性的资料,都是一些很实用的经验!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的超再生 接收模组温度稳定性差!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超再生 接收模组温度稳定性差!

这个我之前也有听说过,它相对于超外差的温度稳定性是比较差。不过,如果没用在骤冷骤热的环境下,问题应该不大吧?仁兄对于它的温度稳定性有所体会吗?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经验?多谢!

网友:
没示波器,搞个逻辑分析仪也可以的。

网友:
接个LED,串个电阻,只要电源没接错可以随便玩,这个模块的波特率近距离时应低于10000,编码用调宽码或曼彻斯特_码

网友:
回复 网友J:

  温度会影响 振荡回路的元器件的参数! 会影响解调后的脉冲宽度,从而影响遥控的效果!
不过,在一般应用场合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接个led,串个电阻,只要电源没接错可以随便玩,这个模块的波特率近距离时应低于10000,编码用调宽码或曼彻斯特_码

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直接接IO,速率要低(<2500)。就加入同步头(6~12mS),占空比编码。注:发送端未发送数据时,接收端DATA口为波形会很乱。另,同步头很重要

网友:
建议使用超外差的

网友:
编码可以参考红外遥控(空调、电视等的遥控)的方式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吧,如果真的没有,用个声卡示波器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单片机是可以直接解无线模块的信号.你可以看一下我原来的贴子,我这个东东,就是用51单片机直接解模块出来的信号.我所用的模块跟你的差不多的.当时做这个东东的时候,还没有示波仪,嘿嘿.
"大家看看我做的PT2262万能解码器,爽吧!很有成就感!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7319&bbs_page_no=1&bbs_id=9999

你上面说到" 接收通电后就有一个电压输出,应该在2V左右。收到遥控器信号时,会有一个0.5V左右的变化".是因为,当模块收到信号时,是一串脉冲,所以你用万用表是不可能测到低电平的.因为做这个东东比较久了,我也不太记得模块在没有信号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印象中是高电平.

网友:
上一份这个东东的原理图吧,程式就没有了,哈哈.

网友:
采用PPM编码,应该没问题。
比如0用0.2ms的高电平和0.5ms的低电平,而1用0.2ms的高电平和1ms的低电平表示,这样直流成分小,容易解调。在这种通讯里,最大的干扰是直流分量,容易使接收端的输出饱和或者出现不定状态的干扰。
另,你可参考红外编解码的原理,都差不多,软件也容易实现。
如果要发送数据,应该是一帧,里面有帧头,数据长度和数据,校验码和结束码等,这样的抗干扰性强,误码率小。

网友:
这个直接接单片机串口,波特率2400或4800都行。数据包不要太大,同步字节不要编码用于同步,数据包要曼彻斯特编码,接收后解码
数据包最后加上累加和校验,每个数据包发送4遍。图看19楼。
我用的超外差模块,发射和接收都不要天线,隔着房间单向收发一点问题没有。
目前正在测试双向收发。主机发射用315,接收用433。从机接收用315,发射用433。

网友:
详细资料!呵呵

楼主:
看了各位的建议,本人小结了一下,觉得有几点需要注意:

1、要深入了解波形,示波器(或其它可分析波形的仪器)必不可少,万用表对脉冲的测量无能为力。后来的测量证实,模块输出的电压的确可以被单片机所识别。

2、速率不能太高,否则误码率增加。

3、编码方式很重要。选用合适的编码方式可增强抗干扰性,降低误码率。

各位的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这里真诚地对大家说声谢谢!!!

网友(2011-06-16):
楼主你现在把这个做出来了吗?

网友:
我最近用at89c2051单片机做了无线遥控下车的控制部分,就是说以单片机来代替编码解码芯片来编码解码,也是采用315MHZ的无线收发模块,
下面是我的程序,你有好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这个是我们老师交给我们的项目作业。
发射程序:XIN                        BIT                        P3.0                         ;发射口
LED                        BIT                        P3.7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初始化;;;;;;;;;;;;;;;;;;;;;;;;;;;;;;;;;;;;;;;
START:                MOV                        P1,#0FFH
                        CLR                        C
                        CLR                        XIN                          ;315Mhz发射模块是NPN管,所以先将它置底
                        MOV                        R5,#08H
                        MOV                        R1,#03H
;;;;;;;;;;;;;;;;;;;;;;;;;;;;;;;;;;;;;;;;;;;;;;;;;;;;;;;;;;;;;;;;;
;;编码格式采用 :引导码+8位数据码
; 引导码:1ms高电平,400us低电平,400us高电平
;低电平: 140us低电平,460us高电平
;高电平: 500us低电平,100us高电平
;;;;;;;;;;;;;;;;;;;;;;;;;;;;;;;;;;;;;;;;;;;;;;;;;;;;;;;;;;;;;;;;;
MAIN:                SETB                LED

KEY:                JB                        P1.6,KEY1                        ;左
                        CLR                        LED
                        MOV                        A,#0CCH
                        AJMP                SEND
KEY1:                JB                        P1.7,KEY3                   ;右
                        CLR                        LED
                        MOV                        A,#0DDH
                        AJMP                SEND

KEY3:                JB                        P1.5,KEY2                        ;后退
                        CLR                        LED
                        MOV                        A,#0BBH
                        AJMP                SEND
KEY2:                JB                        P1.4,MAIN                   ;前进
                        CLR                        LED
                        MOV                        A,#0AAH                           ;编码值
                        AJMP                SEND
;;;;;;;;;;;;;;;;引导头部分;;;;;;;;;;;;;;;;;;;;;;;;;;;;;
SEND:                SETB                P3.0
                        MOV                        R3,#2
M1:                        MOV                        R2,#250
                        DJNZ                R2,$
                        DJNZ                R3,M1
                        CLR                        P3.0
M2:                        MOV                        R2,#200
                        DJNZ                R2,$
                        SETB                P3.0
                        MOV                        R2,#200
                        DJNZ                R2,$
                        CLR                        P3.0
;;;;;;;;;;;;;;;;数据码值部分;;;;;;;;;;;;;;;;;;;;;;;;;;;;
SS:                        RLC                        A
                        JC                        ONE
                        CLR                        P3.0                ;发0
M3:                        MOV                        R2,#230
                        DJNZ                R2,$
                        SETB                P3.0
M4:                        MOV                        R2,#70
                        DJNZ                R2,$
                        LJMP                OUT
ONE:                CLR                        P3.0                ;发1
M6:                        MOV                        R2,#50
                        DJNZ                R2,$
                        SETB                P3.0
M5:                        MOV                        R2,#250
                        DJNZ                R2,$
                        LJMP                OUT
OUT:                DJNZ                R5,SS           ;一个字节码值是否发完
                        MOV                        R5,#08H
                        CLR                        P3.0
                        ACALL                DELAY           ;延时约5ms
                        LJMP                MAIN
;;;;;;;;;;;;;;;;;;;;;;;;;;;;;;;;;;;;;;;;;;;;;;;;;;;;;;;;;;;
DELAY:
                MOV                        R6,#7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END
解码程序:
XIN                BIT                        P3.7
LED                BIT                        P3.0
CUN                EQU                        33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初始化;;;;;;;;;;;;;;;;;;;;;;;;;;;;
START:  MOV                        P1,#00H
                mov                        p3,#0ffh
        ;        MOV                        TMOD,#05H
                MOV                        R5,#08H
                MOV                        33H,#00H
;;;;;;;;;;;;;;;;;;主程序;;;;;;;;;;;;;;;;;;;;;;;;;;;;;
;;;;;;;;;;;;;;;;;;引导码开始解码;;;;;;;;;;;;;;;;;;;;;;;;;;;;;;;
MAIN:  MOV                        P1,#00H
JIEMA:  MOV                        R3,#250           ;
WAIT_0:        JNB                        XIN,ST_L0
                NOP
                NOP
                DJNZ                R3,WAIT_0          ;超过1040us无效
                lJMP                        ERR_OUT
ST_L0:        MOV                        A,R3
                SUBB                A,#167
                JNC                        ERR_OUT                  ;低于900u无效
                MOV                        R3,#100
WAIT_1:        JB                        XIN,ST_L1
                NOP
                NOP                                           ;大于440us无效
                DJNZ                R3,WAIT_1
                lJMP                        ERR_OUT
ST_L1:        MOV                        A,R3
                SUBB                A,#67                   ;小于360无效
                JNC                        ERR_OUT
                MOV                        R3,#100
WAIT_2: JNB                        XIN,ST_L2
                NOP
                NOP
                DJNZ                R3,WAIT_2
                lJMP                        ERR_OUT
ST_L2:        MOV                        A,R3
                SUBB                A,#67
                JNC                        ERR_OUT
;;;;;;;;;;;码值解码部分;;;;;;;;;;;;;;;;;;;;;;;;;;;;;;;;;;;
SS:                MOV                        R3,#100                        ;超过500US无效
WAIT_3:        JB                        XIN,SM_L1
                NOP
                NOP
                DJNZ                R3,WAIT_3
                JMP                        ERR_OUT
SM_L1:        MOV                        A,R3                        ;小于50us无效
                SUBB                A,#92
                JNC                        ERR_OUT
                MOV                        A,R3
                SUBB                A,#67                        ;200US比较
                JNC                        ONE
                LJMP                ZERO
;;;;;;;;;;;;;;;;;;编码1;;;;;;;;;;;;;;;;;;;;;;;;;;;
ONE:        MOV                        R3,#100
WAIT_4:        JNB                        XIN,SM_11
                NOP
                NOP
                DJNZ                R3,WAIT_4
                JMP                        ERR_OUT
SM_11:        MOV                        A,R3
                SUBB                A,#50
                JNC                        ERR_OUT
                LJMP                CUNCHU
;;;;;;;;;;;;;;;;;;;编码0;;;;;;;;;;;;;;;;;;;;;;;;;;
ZERO:        MOV                        R3,#50
WAIT_5:        JNB                        XIN,SM_01
                NOP
                NOP
                DJNZ                R3,WAIT_5
                JMP                        ERR_OUT
SM_01:        MOV                        A,#10
                SUBB                A,R3
                JNC                        ERR_OUT
                CLR                        C
;;;;;;;;;;;;;;;;;;;;解码值存储;;;;;;;;;;;;;;;;;;;;;;;;;;;;;;;;;
CUNCHU: MOV                        A,CUN
                RLC                        A
                MOV                        CUN,A
                DJNZ                R5,SS
                MOV                        R5,#08H
                LJMP                M00
ERR_OUT:SETB                LED
                MOV                        R5,#08H
                MOV                        CUN,#00H
        ;        MOV                        P1,#00H
                LJMP                MAIN
M00:
;;;;;;;;;;;;;;;码值对应功能子程序;;;;;;;;;;;;;;;;;;;;;;;;;;;;;;;;
GONGNENG:
                MOV                        A,CUN
ZUO:        CJNE                A,#0CCH,YOU
                CLR                        LED
                CLR                        P1.0
                CLR                        P1.1
                SETB                P1.2
                CLR                        P1.3
                ACALL                DELAY
                AJMP                JIEMA
YOU:        CJNE                A,#0DDH,HOU
                CLR                        LED
                CLR                        P1.0
                CLR                        P1.1
                CLR                        P1.2
                SETB                P1.3
                ACALL                DELAY
HOU:        CJNE                A,#0AAH,QIAN
                CLR                        LED
                SETB                P1.1
                CLR                        P1.0
                ACALL                DELAY
                LJMP                JIEMA
QIAN:        CJNE                A,#0BBH,M11
                CLR                        LED
                SETB                P1.0
                CLR                        P1.1
                CLR                        P1.2
                CLR                        P1.3
                ACALL                DELAY
                AJMP                JIEMA

                LJMP                JIEMA
M11:
                LJMP                        MAIN

DELAY:
                MOV                        R7,#100
D1:                MOV                        R6,#100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L:

做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用过汇编啊……

网友:
这个只要整过一次就印象深刻了。我曾经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L:

晕,现在老师还教汇编啊,误人子弟

网友(2011-08-22):
这个模块…我做过…

网友:
这模块没有问题呀,你用示波器看才行,我做过.坏了除外,没有收到信号是杂波的.

网友(2011-11-16):
详细资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