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陀螺仪ITG3200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29):
参数什么的我就不说了,相信进来看的都已经看过文档了。确切的说还没能用上这款陀螺仪,一直没通信成功。电路是按照手册上推荐的画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把1号管脚接地了,因为

遇到的问题有:1.SCL管脚上空闲时的电平不对,vio是3.3v,但SCL上的电平却只有2v或者1点几v;
              2.有一块的电平正常,但是总是不给ACK。
选这款陀螺仪就是因为它是数字的,对外围电路要求比较简单,并且价格还不算太高。之前还以为是那个2.2nF的电容有问题,因为

不过现在的陶瓷电容一般都满足这个耐压值。后来找了一个宣称耐压50v的换上去,还是不行。
不知道坛子里面有没有弟兄用过这款,分享一点使用心得。

网友:
我使用过,也做了一些弯路,不过现在通信好了,你是用模拟I2C通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I2C,用的是C8051f410。出了有几块把SCL电平拉低了,其余的就像石头一样,跟它通信一点反应都没有。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我在用这款做毕设,不过是模拟I2C的。引脚1接地没问题,至于电容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是在淘宝上买的,有现成外围电路的一块板子。

网友:
你看一看吧,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确认I2C通信没有问题,可以拿个24c02来试,AD0接地时地址是0xD0,不接或接高时地址是0xD2,我这里有刚调好的51驱动,正常通信没问题,但是感觉数据好像不对.电容我用的是普通的瓷片,2.2nF的没有,用472替换的,10nf的也没有,用473替换的,其余几个用的是104的,SDA和SCL接了10K的上拉

网友:
ID和中断状态/温度/陀螺仪输出数据可以读取,其他寄存器读的全是0,中断标志也清不了,只有写复位命令才能清掉!

网友:
>> 【7楼】AD0接地时地址是0xD0,不接或接高时地址是0xD2,

小心地址定义。很多程式使用0x68或0x69作为ITG3200的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0x68,0x69是器件的内部地址,也就是0x00寄存器里面的默认值,通信的时候需要左移1位加上读写控制位就是0xD0/0xD1,0xD2/0xD3.

网友:
【10楼】正确。
所以我说"小心"。说不定有一天某人就用0xD0作为地址,然後左移1位加上读写控制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啊……我也是在飞拓电子买的芯片。设计的电路和飞拓的板子几乎一样,难不成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
提个菜鸟问题   用三轴陀螺仪  是不是就可以  代替如KK飞控板上的三个陀螺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提个菜鸟问题   用三轴陀螺仪  是不是就可以  代替如kk飞控板上的三个陀螺仪啊?

是,不過程式要改過。

网友:
看看    经验     也买一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 请问,我上电读0x00寄存器时候,应该读出的值是多少呢?ad0接地,我读出的是0xd3(而且ad0接高电平时读出的也是这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F:

帅哥 你现在搞定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一直没有读出数据,很愁,可以共享一下你的代码吗?或者发我一份sdzhaotian2008@163.com。先谢过了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的I2C协议是通的把从设备地址改为ITG3200的后读不出来数据
用24C02先往0x1D到0x22写了六个数,然后读出来是对的,换上ITG3200还是没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能参考下你的51驱动代码吗

网友:
请也发我一份吧     qiangandstrong@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的他们家的芯片,附送了板子,准备焊的,发现有些电阻电容值未知,麻烦告诉我下R1和R4的值是多少?不过貌似是不是可以直接拉低的~
如果有测试代码的话,方便的话发我份:liujie2417@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读出来的应该是0x68/0x69;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汇编,oh,看不懂哎

楼主(2011-06-30):
回复 网友G:

搞定了哎。呵呵,重新做了一批板子,请高手用高档的烙铁、焊膏,完了还用洗板水洗了,就欧了。真是郁闷啊,做硬件就是伤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唉~
送的空板,自己焊的,vddio 3.3V ,读写就是木有ack回来~
伤不起啊~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我的是直接用洞洞板接的,先用线丝把引脚接出来,然后再引到洞洞板得焊盘上,把周边的元器件焊上,打胶,完毕@

右边那个,大的是陀螺仪,小的是加速度计!

楼主(2011-09-27):
回复 网友E:

这个强悍!

网友:
这个资料有点意思 ,谢谢了.

楼主(2011-11-22):
调通以后发现itg3200真心好用,抗震性能比较好!自己做的板子最可能焊得有问题,恩,画封装的时候焊盘要画的稍微长一点,焊的时候如果看不见引脚,可以先用小刀在侧面做标记,这样就可以准确的对准了,焊完不能用的话,再补一补,或者用热风枪吹一吹,温度嘛,靠感觉咯~

网友:
taogashi楼主,  我也在用itg3200做四轴,模块放在桌上静止时,读出来的三轴的数据高低字节分别是X_H:0x00 X_L:0x0A Y_H:0xFF Y_L:0xF3 Z_H:0x00 Z_L:0x2F, Y轴的数据静态时怎么这么大呢? 我很怀疑我把模块弄坏了。帮我看看这个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2011-12-25):
回复 网友I:

您好,这数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这组数据说明X零偏是0x000a,y轴是0xfff3(一个比较小的负数),z轴是0x002f,减掉就好了。关键是看动态效果咯

网友(2012-10-28):
我现在刚接触三轴陀螺仪,请问下,这个要怎么矫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