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调光程序

楼主(2011-04-29):
下面是用AT89C52编写的PWM调光程序 控制一个发光二极管的亮度
小弟看不太懂 里面的PWM_ON和 count都没有附初值。它是怎样控制脉宽的 ,这个程序好像没有改变计时器的计时时间啊
小弟刚学,希望指点一下。是不是默认的初值就是0或者1  啊!PWM_ON是怎么控制脉宽的!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 = P1^2;      //定义LED灯,通过LED显示调光效果
unsigned char CYCLE;  //定义周期 该数字X基准定时时间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0.1ms
unsigned char PWM_ON ;//定义高电平时间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                    主函数                                      */
/******************************************************************/
main()
{
bit Flag;

TMOD |=0x01;              //定时器设置 0.1ms in 12M crystal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0.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TR0=1;

CYCLE = 10;               //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10调整 8位PWM就是256步
while(!Flag)
  {
   delay(20000);          //延时时间,从一个亮度到下一个亮度的间隔时间,速度快就能看到连续效果
   PWM_ON++;              //这个使用较长延时,以便能看清楚变化过程
   if(PWM_ON == CYCLE)
     {                    //这个里可以添加其他程序 如到最亮时候控制设备
      Flag=1;
  }
  }

while(Flag)              //亮度递减 同上,是个相反的过程
  {
   delay(20000);
   PWM_ON--;
   if(PWM_ON == 0)
     {
      Flag=0;
  }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0.1mS

if (count==PWM_ON)
    {
     LED = 1;            //灯灭
    }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if(PWM_ON!=0)        //如果左右时间是0 保持原来状态
   LED = 0;          //灯亮

    }

}

网友(2011-07-21):
PWM_ON和 count初值都是0,后边不是都有++以及归0语句么,要什么初值,只是控制从亮到灭再反着来,实际上每个亮度都有一个PWM_ON值,如果它固定,就是以一定占空比调整后的led灯亮度,我也刚学,好像例程就是这个,只不过只用主循环,连定时器都省了

网友(2012-08-31):
好,实在太好了,谢谢你的实例程序,赞一个!

网友:
值得看一看

网友:
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55872

网友:
/*
        程序说明:
        由P2_0输出PWM,12M时输出100Hz,
        LED接在P2_0上,每0.1秒钟改变一次亮度。
        制作者;bbsniua
        2012/9/1
*/
#include<AT89X51.H>        // AT89X51专属库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2_0        // PWM输出

uint8_t P_S,PWM,d_ms;

void mcu_init()                // mcu初始化子函数
{
        TMOD = 0x02;        // T0为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  = 156;                // T0自动重装值,12M晶体时100uS中断一次
        TL0  = 156;         // T0预装值
        ET0  = 1;                   // 开T0中断
        TR0  = 1;                // 启动T0
        EA   = 1;                // 开总中断
        P_S  = 1;                // PWM计数
        PWM  = 0;                // PWM占空比
        P2   = 0xFF;
}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T0中断函数,12M晶体时100uS中断一次
{
        ++P_S;
        if(P_S>100)
        {
                P2_0 = 0;
                P_S = 1;
                 if(d_ms)
                {
                        --d_ms;
                }
        }
        if(P_S>PWM)
        {
                P2_0 = 1;
        }
}

void delay_ms(uint8_t xms)
{
        d_ms = xms;
        while(d_ms);
}

void main()                                                  // 主函数
{
        mcu_init();                                        // mcu寄存器初始化
        while(1)
        {
                delay_ms(10);                          // 每100mS更改一次PWM占空比
                ++PWM;
                if(PWM>100)
                {
                        PWM = 0;
                }
        }
}

网友:
喜欢楼上这种风格,哈哈~
我也喜欢把代码写成一个个函数。好看些。

网友:
有汇编的吗?

网友(2013-04-28):
值得参考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程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