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自行车轮 数据取模matlab程序

楼主(2011-04-29):
坛里面已经有网友发的取模软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71756&bbs_page_no=1&bbs_id=9999

但是是EXE二进制文件,不是太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做出修改。

现把自己在matlab下写的取模程序贴出来,方便能用到的网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_led_wheel
% for your reference

ri    = 0.1;

div_p = 128;
% div_p = 256;

div_r = 24;
% div_r = 36;

bit   = 4;

% read RGB from img
img_w = size(img, 2);
img_h = size(img, 1);
img_cx = round(img_w / 2 - 1);
img_cy = round(img_h / 2 - 1);
img_r  = min(img_cx, img_cy);

figure;
  hold on;
  axis equal;
  whitebg('k');
  xlim([-1.1, 1.1]);
  ylim([-1.1, 1.1]);

for i=1:div_p
%     plot([ri*cos(2*pi*i/div_p), cos(2*pi*i/div_p)], ...
%          [ri*sin(2*pi*i/div_p), sin(2*pi*i/div_p)]);
    for j=1:div_r
        pr = ((1-ri)/(div_r-1)*(j-1)+ri);
        px1 = cos(2*pi*(i-1)/div_p);
        px2 = cos(2*pi*(i)/div_p);
        py1 = sin(2*pi*(i-1)/div_p);
        py2 = sin(2*pi*(i)/div_p);
%         pc  = [i/div_p,j/div_r,(2-i/div_p-j/div_r)/2];
        ix = min(round(img_cx + img_r*px1*pr)+1, img_w);
        iy = min(round(img_cy + img_r*py1*pr)+1, img_h);
        icr = img(iy, ix, 1);
        icg = img(iy, ix, 2);
        icb = img(iy, ix, 3);
        pc = single([icr, icg, icb]/2^(8-bit)) * 2^(8-bit) / 256;

        plot( pr * px1, -pr * py1,  '.', ...
              'MarkerEdgeColor', pc );
    end;
end;

% byte = div_r * div_p * bit / 8
% dw   = 0.7; % m
% v    = 40;  % km/h
% n    = v/3.6/dw/pi % rps
% dt   = 1/n/div_p * 1000 % ms

- - - - - - - - - - - - - - - - - - - - -

效果图:

效果图1 (原文件名:fnems.jpg)

效果图2,这张离近看不清的,要站在离屏幕远一点的地方才能看出效果 (原文件名:fnems2.png)

楼主:
程序解读:

运行程序之前,需要先用matlab导入一张图像,将其点阵数据保存成变量img。
导入可以用imtool命令打开图像工具箱然后导入,也可以在matlab主菜单中import data那里

开头,

ri    = 0.1;
指定环内径比例(按外径ro=1,比如外径330mm那么内径330×0.1=33mm)

div_p = 128;
是设定自行车轮转一周要刷新的次数,或者说圆周分辨率。

div_r = 24;
是半径上面布置的LED数量。或者说半径分辨率。

bit   = 4;
是每个点的数据位数。bit有效取值:1~8

img_w = size(img, 2);
img_h = size(img, 1);
img_cx = round(img_w / 2 - 1);
img_cy = round(img_h / 2 - 1);
img_r  = min(img_cx, img_cy);
获得图像的宽、高、中心坐标、有效半径

两个循环里面,
        pr = ((1-ri)/(div_r-1)*(j-1)+ri);
        px1 = cos(2*pi*(i-1)/div_p);
        px2 = cos(2*pi*(i)/div_p);
        py1 = sin(2*pi*(i-1)/div_p);
        py2 = sin(2*pi*(i)/div_p);
将圆坐标转换成平面直角坐标

        ix = min(round(img_cx + img_r*px1*pr)+1, img_w);
        iy = min(round(img_cy + img_r*py1*pr)+1, img_h);
取对应点图上的坐标

        icr = img(iy, ix, 1);
        icg = img(iy, ix, 2);
        icb = img(iy, ix, 3);
取图片对应点的颜色,r、g、b分量

        pc = single([icr, icg, icb]/2^(8-bit)) * 2^(8-bit) / 256;
转换成matlab的颜色空间(r、g、b都在0~1之间)

plot画图

楼主:
如果有网友想得到灰色图像,那么

在进入循环之前加上
img = rgb2gray(img);

然后把
        icr = img(iy, ix, 1);
        icg = img(iy, ix, 2);
        icb = img(iy, ix, 3);
        pc = single([icr, icg, icb]/2^(8-bit)) * 2^(8-bit) / 256;
改成
        ic = img(iy, ix, 1);
        pc = single([ic, ic, ic]/2^(8-bit)) * 2^(8-bit) / 256;
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怎么从matlab转成c语言代码啊?另,RGB值要转成0-255之间的形式,是不是rgb(0-1)的值乘以256?如果能直接用jpg、bmp、gif等图片格式而不用转换成img那就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mread() 你说的那几种格式都能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到回复

因为数据跟所用的位数有关,所以自己没有写保存数据的代码。

Matlab有文件处理函数。在循环体里面把pc保存下来,写到文件里面就好了
(可以参考matlab的帮助文件)
pc是pixie color的意思

pc的值是0~1

如果用8个位表示颜色,那么保存的时候pc乘以256
如果用4个位表示颜色(16灰度),那么一个字节的8个位可以表示两个点的颜色信息,保存的时候pc乘以16。
如果用单色,那么就不要用rgb格式。
所以具体保存格式就留给用户自己解决咯

网友:
MARK 顶,本来准备用C#写的一个的,后来一直忙了  悲情~

网友:
看不懂啊!
正好我这几天打算做这个,简单的单色的取模C语言该怎么写?32点,一周256分。

网友(2012-05-26):
才买了辆新车      没事 玩玩

网友(2019-01-15):
好厉害,顶一个,有运行的EXE执行文件吗?我想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