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D来控制热水器加热,如果控制其电压的话,在220V交流电与热水器之间需加什么电

楼主(2011-04-29):
如何用PID来控制热水器加热,如果要控制其输入电压的话,在220V交流电与热水器之间需加什么电路?

网友:
用PID输出脉冲,然后在220V与热水器加晶闸管,用PID控制每秒的导通时间即可,注意一定要在电源波形经过零点的时候导通和关闭

网友:
肯定用可控硅啦,VMOS好像也可以

网友(2011-06-11):
用固态继电器,PID输出控制PWM的脉冲宽度

网友:
双向晶闸管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電工行業常用固態繼電器,電路簡單,安裝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