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仪电路 原理图

楼主(2011-04-29):
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    要求测距4米以上  用74ls04  cx20106a  为主要元件  要电路图哦还有简单c程序哦   哪位大仙懂的  帮小弟一把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急急急急!!!!!!!!!!!!

楼主:
五一过后就要喽   急急急啊!!

楼主:
之前做的电路图

楼主:
测的距离就0.5米左右   不符合要求啊     求大侠帮忙

楼主:
探头是       型号:TCT40-16R/T(直径16mm)

1.标称频率(KHz):40KHz

2.发射声压at10V(0dB=0.02mPa):≥117dB

3.接收灵敏度at40KHz (0dB=V/ubar):≥-65dB

4.静电容量at1KHz,<1V (PF):2000±30%
一个为接收,一个为发射,收发分体,T为发射,R为接收收发称对出售,不拆卖。

标有T字样的是发射头,标有R字样的是接收头

以下资料只供参考.

Part number             NU25C16T-1

Using Method           Transmitter

Construction            Open structure type

Center frequency        40.0±1.0KHz

Sound pressure level    112dB min.

Sensitivity

Capacitance             2400Pf±20%

Maximum input voltage   60Vp-p

Directivity             60°±15° (-6dB)

Operating temperature   -20°C~+70°C

Storage Temperature     -40°C~+85°C

Weight                 2.2g

楼主:
终于做出来了   哈哈哈     传点资料吧

楼主:
距离在4米左右

网友:
楼主你好!能否把你成功的资料给大家共享一下,对于这个设计我还有很多疑问。能否联系上你,我的QQ是:844871403

网友(2011-05-29):
这不是今年比赛的题目么

楼主:
附上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nd=P0^0;
sbit recept=P3^2;
uint t=0,n=0,flag=0,c=0;
uint temp1,temp2;
int b,s,g,f;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sbit in=P3^2;
sbit out=P3^3;
sbit d1=P1^0;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
uchar code error[]="too short";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t);
void delay1(uint 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P0=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
void init()
{
        EA=1;
        TMOD=0X11;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1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1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1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10);
        write_com(0x0c);/*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10);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10);
        write_com(0x01);
        delay1(1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RS=0;
        RW=0;
        EN=1;
        P0=com;
        delay1(70);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while(LCD_Check_Busy());
        RS=1;
        RW=0;
        EN=1;
        P0=date;
        delay1(70);
        EN=0;
}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 j;
        for(j=0; j<i; j++)
        for(x=0; x<=140; x++);
}
void delay1(uint i)
{
        uchar x, j;
        for(j=0; j<i; j++)
        for(x=0; x<=110; x++)        ;
}
void  delay100us()
{
    uchar i;
        for(i=0;i<100;i++)   ;
}
void T_50ms()                                           //T0        装入初值50MS
{
        TH0=0x3c;
        TL0=0xb0;
}
void T1_in()                                           //T1        装入初值
{
        TH1=0x8a;
        TL1=0xd0;
}
void sendwave()
{
         int i;
         TR1=1;                  //开启T1计时
         for(i=8;i>0;i--)
           {
                 send=!sen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send=1;
}
void main()
{
        init();
        T_50ms();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recept_break() interrupt 0
{

        EX0=0;
        d1=0;
        t=(TH1-0x8a)*256+(TL1-0xd0);        //计算时间
        n=t*0.17-26; //测出单位为MM
        flag=1;
        ET1=0;
                b=(int)(n/1000);
                s=(int)(n%1000/100);
                g=(int)(n%1000%100/10);
                f=(int)(n%1000%100%10);
                write_com(0x80);
                delay1(50);
                write_data(num);
                delay1(50);
                write_data(num);
                delay1(50);
                write_data(num[g]);
                delay1(50);
                write_data('.');
                delay1(50);
                write_data(num[f]);
                delay1(50);
                write_data('c');
                delay1(50);
                write_data('m');
                delay1(50);
                delay1(8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计时器0程序
{

        TH0=0x3c;
        TL0=0xb0;
        T1_in();        //T1计时器装入数
        sendwave();
        delay1(1);                        //延迟1ms
        ET1=1;                //开启T1中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计时器1程序
{
        EX0=0;
        TR1=0;
}

楼主:
哪位大侠改进下啊!!!

网友:
我的帖子有,所有资料开源,2cm-400cm 精度2mm-4mm,稳定性不错,未做任何软件滤波,每次结果直接串口输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7125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vr-arm&bbs_id=9999

申明--本作品无法量产,无广告嫌疑!小弟感谢ourdev这样好的交流平台,爱好者们随便拿来做参考设计,吼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你图的右边74ls04是干啥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超声波的测距设计,我还想问一下,显示的TC1602和LCM1602有啥不一样呢,我看网上的介绍也少,因为我接触的少,所以不懂得很多,楼主知道的话,给我讲讲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QQ是943884844 可以的话 加我好友 谢谢

楼主:
要如何减小盲区呢???   改程序  ??? 该电路???

楼主:
qq  1033294817   方便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q 1033294817

楼主(2012-03-06):
回复 网友B:

小伟子

网友C:
你们都好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好强啊

只要肯学都会的,加油啊

网友:
这个论坛搜索下就有的,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