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时系统重启,原理上这么分析?

楼主(2011-04-30):
一个问题求助下各位高人。

一个5V/5A的电源供电,线路上有MOS管大电流驱动的电机。
同时,5V线路上接了1117,转到3.3V,3.3V线路是给MCU供电的。
只要MCU已启动电机,系统就重启。

这个电路几个月前调试是完好的,几块板子现在也是好用了。
隔了几个月做了一样的板子,一样的器件,就有这种现象。

不知道自己解释这个问题,求高手了。

网友:
其中一个原因:电机启动大电流,将5V电源电压拉低了,导致MCU低电压了。用示波器看看MCU的供电,以及复位端。加个大电容到MCU供电端看看效果,瞎说的

网友:
电源端先串个二极管再配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
关键看看电机是不是一样

网友:
MCU部分电源可以特别处理:
接轭流环+X电容+Y电容+大容量储能电容

网友:
在给单片机供电的正极接个二极管  再串联个电感 后加个大点的电容就会没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端先串个二极管再配个大点的电容。

y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中一个原因:电机启动大电流,将5v电源电压拉低了,导致mcu低电压了。用示波器看看mcu的供电,以及复位端。加个大电容到mcu供电端看看效果,瞎说的

MCU的3.3V是被拉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看看电机是不是一样

电机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mcu部分电源可以特别处理:
接轭流环+x电容+y电容+大容量储能电容

求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给单片机供电的正极接个二极管  再串联个电感 后加个大点的电容就会没事的

接个二极管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在给单片机供电的正极接个二极管  再串联个电感 后加个大点的电容就会没事的
接个二极管是什么原理呀?

二极的单向作用  这时 电容为MCU供电

网友:
好把 安全点 接轭流环 也搞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在给单片机供电的正极接个二极管  再串联个电感 后加个大点的电容就会没事的
接个二极管是什么原理呀?

二极的单向作用  这时 电容为mcu供电

渔笼作用,电荷进来后存至电容,当前一级电源的被拉低时,由于有二极管,本级电荷不会泄至前级,能保证本级的电压不跌落。

网友:
不考虑成本,加隔离的dc dc模块,效果不错。

网友:
估计是电机起动电流大,拉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