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这几行代码转成VHDL!谢谢

楼主(2011-04-30):
module PDIUSBD12(

           //Alvalon-MM Slave

           input           cpu_rd,

           input           cpu_wr,

           input           cpu_cs,

           input           cpu_addr,

           input [7:0]     cpu_wr_dat,

           output [7:0]    cpu_rd_dat,

           input [3:0]     cpu_be,

                     //Conduit End

                     //pdiusbd12 interface

                     output          d12_rd,

                     output          d12_wr,

                     output          d12_cs,

                     output          d12_addr,

                     inout [7:0]     d12_dat

);

/*****************************************/

assign     d12_rd = cpu_rd | cpu_be[0];

assign     d12_wr = cpu_wr | cpu_be[0];

assign     d12_cs = cpu_cs;

assign     d12_addr = cpu_addr;

assign     d12_dat = (!d12_cs && !d12_wr) ? cpu_wr_dat : 8'hzz;

assign     cpu_rd_dat = (!cpu_cs && !cpu_rd) ? d12_dat : 8'hzz;

endmodule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PDIUSBD12 is
port(
     --Alvalon-MM Slave
     cpu_rd : in std_logic;
     cpu_wr : in std_logic;
    cpu_cs : in std_logic;
         cpu_addr : in std_logic;
         cpu_wr_dat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pu_rd_da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pu_be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onduit End
         --pdiusbd12 interface
         d12_rd : out std_logic;
         d12_wr : buffer std_logic;
         d12_cs : buffer std_logic;
         d12_addr : out std_logic;
         d12_dat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behav of PDIUSBD12 is
begin

d12_rd <= cpu_rd or cpu_be(0);

d12_wr <= cpu_wr or cpu_be(0);

d12_cs <= cpu_cs;

d12_addr <= cpu_addr;

d12_dat <=  cpu_wr_dat when(not(d12_cs) and not(d12_wr)) = '1' else
            null;

cpu_rd_dat <= d12_dat when(not(cpu_cs) and not(cpu_rd)) = '1' else
            null;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