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楼主(2011-04-30):
1.当代数字示波器是否有必要-具备FFT-李沙育等功能,
2.外触发,视频触发,是否也有必要

高烧来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些已经是主流数字示波器具备的基本功能了,FFT频谱功能虽然不算专业,但还是比较实用的。李沙育图形更多的是在实验中做演示,也可以用来判定被测信号的频率相位情况。
外触发用的相对较少,视频触发是经常有用到的。
这些附加功能针对不同的使用情况,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示波器是万用的工具,总会有人需要那个特定的功能的。
另外对于双通道数字示波器来说,交替触发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触发方式决定“双通道”是否具有真正的意义。
我觉得未来发展应该把逻分纳入中低端示波器的标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