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知道什么叫技术宅

楼主(2011-04-3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d63a8c01017glx.html

作者:马头,安徽蚌埠人,飞机参考了网上公布的三视图和真飞机的照片,把打印好的图纸放大10倍制作。机身所用的泡沫是从垃圾回收站买来的废泡沫块,花了十几块钱,主机轮是用废拖鞋底子削制的,起落架用碳纤维杆和雨伞上的钢丝做的,飞机外面蒙了纸,涂装是油漆,2.5元一小罐的普通油漆,白色黑色和蓝色各一罐就足够用了。飞机的动力采用两个64涵道,每个80多元,另外还需要两个电调,五个9克舵机,一个四通道的遥控器和一块4S锂电池。都算下来也不过几百块吧。

网友:
好厉害,飞机的硬度够吗?

楼主:
竟然还可以做空翻。。。

网友:
我担心飞着飞着就散了

网友:
民间丝带

丝_袜控

网友:
真乃神人也

网友:
实在是高!

网友:
呃。。。
这种人不能叫“宅”吧,一点都不宅。

网友:
传说中的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这个设计飞机体的时候要不要考虑空气动力学啊?

网友:
不错,可以做横滚和吊钟机动,不知道眼镜蛇机动行不行.

网友:
问个外行话:两个64涵道是什么意思?64涵道是神马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头很厉害的,《航空模型》的编辑,高中化学老师,上一年我高考的时候,还经常问他问题,他人很好很热心的。
高一的时候,我也按着他的布包泡沫工艺做了一架英国的spitfire战机,没画图纸,按《捍卫雄鹰》的3D模型做的。涂装什么的,很方便,也飞起来而来,很耐摔。布包泡沫强度很大的,即使是你的泡沫密度不是很大,里面加童木条或者其他的东西加固后更强。

64涵道是指直径64MM的涵道风扇
多上bbs.5imx.com就懂了,是除了5irc以外最老的模型论坛,到现在还很火的,我04年小学的时候在这两个论坛都注_册了一个号,成为我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第一脚了...还有一个模型三国也还行,后面出的。不过我很久没看模型了,最近都在玩电子。

作者马头的QQ空间,他一般都会发表在QQ空间上的
http://user.qzone.qq.com/57046830?ptlang=2052

网友:
我们的两位版主也不都是在 5imx上混过的咩~以前我在5imx上看到P版主发的帖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陀螺仪~那时他在做共轴双桨的自动驾驶,完完整整地看了几遍帖子,佩服得...

网友:
"技术宅拯救世界!!让开!蜀黍要降落了!!!"

这个标题?

网友:
好厉害!真是太牛逼了

楼主:
比起农民伯伯做机器人...这个给力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说中的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这个设计飞机体的时候要不要考虑空气动力学啊?

砖头都可以。一个电机的拉力都可以达到800g还有什么比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个外行话:两个64涵道是什么意思?64涵道是神马东东?

应该是指风扇直径64mm的涵道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说中的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这个设计飞机体的时候要不要考虑空气动力学啊?

多少还是要的,为了飞的快,好控制。基本的流线型、舵面位置和大小等等,这些老手门都可以把握。我也用KT板做过两个飞机,动力充足且都能上天,但是做不了什么动作的,即便是高手操作。后来俺就拿那些东西去做船了,一个绝对不会沉的船,但是会在湖中心抛锚。。。
虽说动力足门板飞上天,但也要看怎么飞法

网友:
谢谢前辈的解答,俺第一次接触,只是很佩服,有卖套件的吗?俺也买一个玩一下,主要是想给俺儿子玩,启发一下爱好。

网友:
14楼的很厉害啊!04年小学,我04年的时候大学了都!!!!哎,岁月催人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是个模型飞机都能做横滚
做翻筋斗推重比不需要超过1的,俯冲一下再拉杆就可以
涵道机要做吊机动作…至少得有矢量喷口,然后推重比必须超过1…见过喝油的喷气式做吊机的,没见过电动涵道做的,可能因为电动涵道的飞机机都比较小,太灵敏,不过如果能加上"飞控"应该能做"一键吊机"…

眼镜蛇机动也不要求推重比超过1的,实际SU27做眼镜蛇的时候,动力也只开到80%而已

马头刚做的时候,我问过他用多大的涵道,他说64的,我觉得动力可能不是很足,这个J20推重比应该没有超过1,我比较看好70涵道,20多A的电流,4S锂电可以到700g的推力,会比较理想些…

如果真是按楼主发的博客是用油漆涂装的…重量不会轻,以前马头工艺用的是丙烯涂料,几乎不增加重量的。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只是比较早接触模型。小时候有一次我去看模型表演,一个玩木头骨架+蒙皮3D的叔叔给了我 5irc的网址。
后来买过一架翼龙后,有了设备,就开始自己做飞机了,材料都是KT板,有翼型的,没翼型的,一般飞了一两次就没兴趣然后去做新的了,飞翼,3D,像真机,飘飘机都做过。所以我飞起来没什么技术,做飞机倒是很拿手

网友:
这个太牛了,佩服佩服

网友:
牛人。拜读下。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我在别的网站看过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
CCTV都播了,我靠,这虾子出名了。

网友:
佩服牛人!
带点TNT更威武!

网友:
1、不是动力够就能飞上天的,这话是一种简单原理性概括,要想真正的飞起来(受控制的起飞和降落),不那么简单——即使推重比达到10也不行
2、马头最近被人鄙视了。。。鄙视他的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人(说不定就在本论坛里)

网友:
外行人看下热闹,很酷!

网友:
牛人。
超轻,超便宜。适合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