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话说我在做毕设,程序已经做好了~~用J了LINK调试全速运行没有问题,但是烧到板子上的FLASH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不能正常运行。不知何故呢?
我用的是ARM7LPC2478
系统是uC/OS II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bootload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呢,其实他能够运行的,
我本来让他在串口输出一个数字,表示温度,在DEBUG的时候,他能正确输出“temperature is 29”,最近气温都是29左右
但是烧到板子上面后,串口就输出 “temperature is 255”

这很纠结啊

准备要交毕设啦

网友:
搞不好跟优化等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