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开发USB接口运动控制卡 让激光切割机起死回生 抛砖引玉

楼主(2011-04-30):
80W激光切割机,平时很少用,一般用来切割亚克力材料打样板,去年居然罢工了,查来查去,机子不是劳损而亡,只是控制主板玩完不工作了。为了让机子重新工作,我又翻开陈年的箱底,翻箱倒柜的搞起运动控制卡。

打开激光机控制电箱: (原文件名:PICT0003.JPG)

运动控制器(控制主板)卸下主板 (原文件名:PICT0103.JPG)

主板电源及接口,正常可用 (原文件名:PICT0101.JPG)

主板:主板是DSP处理器,检查主板电源正常,usb联接电脑时不认设备,设备供应厂家修理人员称主板故障需换。恶的神啊,这板换新可要几千刀啊,还不如再买台旧机,价格差无几啊。

自已也搞个控制卡,在淘宝上购了一块CPLD开发板,USB是68013的芯片,固件及驱动都用开发板自带的,不需再写固件和驱动,不过也烦啊,也要花了一个多月来了解接口协议。而且咱C语言是不通的,只好用DELPHI来做接口协议了,还是落下很多小问题,这方面还是要请这里的DELPHI高出手相助。

CPLD开发就更烦了,最可怕的一不小心就出现个竟争错误,查都查死人。
脉冲计数器位数32位,最小控制输出1个脉冲量,精确度0.001mm,最大输出脉冲频率1MHZ(最大可以4MHZ,呵呵没必要,其实200KHZ足够,但用了32位就上高些吧)。每轴有限位输开关,脉冲输出方式单脉冲(脉冲+方向),16位输出控制开关,1路PWM摸拟量输出。

还好,花了大半年还是搞出来了,能使机子运行起来,机子又可以为我工作,呵呵高兴啊。
上位机是用DELPHI写的,直线和圆弧插补都在上位软件完成,但一点也不影响系统运行,发送到下位机的数据很少,主要的脉冲是由下位机产生。上位机主要处理每个坐标点与点的直线坐标数据就行了,因此在执行数据代码可以用文本方式写在TXT文件里,数据格式以每个点坐标格式即P(X,Y,Z)就行。现在写了识别AI数据文件格式(主要AI文件数据以文本记录),可以直接调用输出运行。下步看能否解读G代码数据了。

网友:
也是高手啊

网友:
那这样的话,CPLD也没干啥活呀,只是输出脉冲?

网友:
呵呵,我知道楼主激光机用的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的运动控制卡也出个图给大伙开开眼

网友:
跑10车砖也引不出半块玉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316573这里有一个开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的话,cpld也没干啥活呀,只是输出脉冲?

回复 网友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316573这里有一个开源的

是的CPLD工作量也不大.

与Tomcat 菜猫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316573 的有异曲同工吧,但是有质的区别,我不太懂单片机开发,因此没选择用单片机来开发.

原来的机子原装运动控制卡,用的是DSP微处理器的,可以说出是非常好用,不可否认DSP在处理浮点运算速度与其它单片机无法可比,但一块DSP芯片价格不低,还有开发编程.而现在的PC很成熟了,软件资源丰富,接口方便,主要价格方面跟专业的单片机还要低,在运用方面就更直接了.原来的机子在工作时,先在电脑画好要切割的图,再生成运行数据文件后通过USB下载到机子,最后运行工作.整个过程还是离不开电脑,如机子是批量生产时还是很好的,但我的机子一般只用在生产样板,不断返复修改运行.现在很直接在电脑的AI系统画出图,而后直接就输出到机子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知道楼主激光机用的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的运动控制卡也出个图给大伙开开眼

运动控制卡只是在淘宝上买来的一块开发板,主要能让我的机子工作起来.
主要控制在上位机完成,现在可以用二维的贝塞尔曲线运动,现在正了解G代码转换,和处理三维曲面控制数据.

网友(2011-06-17):
起死回生!!!

网友:
那你买块维宏卡不就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