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有没有办法 能实现远程 控制 某一电脑开机?

楼主(2011-04-30):
请问 有没有办法 能实现远程 控制 某一电脑开机,电脑已经上电

网友:
花钱雇人,坐在该电脑前

或者使用GPRS

网友:
早就有了,有的网卡就有这功能。

网友:
可以的啊,我就做过这种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幽默 哈哈··

网友:
网络唤醒呀,具体我也没用过,楼主谷歌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 网卡唤醒功能能么 ? 貌似 只能局域网·· 才可以 根据 mac 地址 唤醒·

网友:
有, 找一个 openwrt 之类的 router 然后 wake on lan

网友:
弄个西门子手机,短信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实现 ?求具体?

网友:
推荐9楼的办法,最省钱 --ps.有网的话

网友:
有些主机支持串口modem唤醒功能

网友:
电话机把   通过多路通这类程控器   专门接一路如果打入 15秒后 关机  检测问题就拿个 51写个小程序了   能力行的话就联电话解码部分也作了

网友:
可以从BIOS里设置定时启动

网友:
1\modem 唤醒。需要你机器上带modem,还要有电话线。
2、有专门卖的集成了gprs模块的远程控制卡。你给控制卡发短信,就可以控制电脑开机,重启。
当然,是因为现在的pc机电源都有standby功能,主板上是一直有5v的电滴。老机器木有这个功能。

网友:
很多主板有上电启动的功能
远程控制电源也可行

网友(2011-06-18):
现在的家居智能控制不就干这些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