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再问--关于数字示波器 交替触发

楼主(2011-04-30):
关于数字示波器的 交替触发功能,

1.貌似只见国产的有这功能,泰克低端产品都没这功能

2.不支持交替触发的数字示波器
是否意味着,就不能实现与模拟示波器的双踪双扫相似的功能呢?

网友:
模拟才有这交替概念,数字的没有,两个通道采样同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才有这交替概念,数字的没有,两个通道采样同时

同时采样的话,那么只能是相同频率 --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采样频率与所设置的时基相关,示波器软件自动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采样频率与所设置的时基相关,示波器软件自动设置的

那么就不能实现 像模拟双踪示波器一样 双扫了

貌似数字示波器,只有国产系列的普源,安泰信这些 带有交替触发功能

泰克低端产品,也只能是双通道,单通道工作啦

网友:
数字示波器还有必要交替触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字示波器还有必要交替触发么?

没有交替触发功能--如何使用两个通道观察不同频率不同波形的信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数字示波器还有必要交替触发么?
没有交替触发功能--如何使用两个通道观察不同频率不同波形的信号呢

你到仪器店体会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朋友,差点忘了 有暂停功能,

使用两个通道测不同频率不同波形的信号时--应该是使用暂停功能 停下来 观察吧

网友:
我所了解的,数字示波器有交替触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