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用的F1232 ,

  用一个电流表串在里边测量功耗的情况,

  程序是这样的:启动后的主程序里,设置ADC10,设置TimerA,然后进入LPM3, 然后在TimerA的ISR里进行AD采集。 AD是一次采集。

  现在很奇怪的是,如果不设置ADC10,那么在LPM3里可以降到比较低; 只要设置ADC10,电流就上去下不来了,即使进入LPM3,电流也下不来,降不到LPM3的水平 。

   我的AD是这样设置的: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BURST + REF2_5V + REFON ;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
  /****************************************************************************/

  我只是对AD进行设置,并没有让其工作,应该是不耗电流的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的电流有多大呢?你程序里使用了片内电压参考源,消耗的电流肯定会比LPM3高,下面是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数据:

楼主:
在不设置AD,处于LMP3 的时候,15uA的样子 ,不知道是我这个电流表应该不太精确还是确实MSP430的标称功耗都是在很理想的情况下取得的,就如同汽车公司标注的油耗一样。

  但是,没有启动AD采样转换的时候她应该不耗电流啊,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设置完AD以后电流就上去了,还没开始采集转换呢.

  我的这个对 ADC10CTL0 ADC10CTL1 的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大侠们来指点指点吧

网友:
1楼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