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DSP该选哪种型号比较好

楼主(2011-04-30):
测试帖,等审核
注_册N久了
顺便请教学DSP该选哪种型号比较好,还有什么好的教材呢?

网友:
根据你的应用进行选择,教学很多都适合,比如2407 2812 28335 642 5402等等。。。。。

网友:
看你是搞什么方面的东西了,如果是控制类的话就学C2000系列的,视频之类的就学6000

网友:
dsp 大概ti的比较合适。

既然提及dsp,着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相应的ide大概是有ti的ccs比较合适,一方面有图形显示,另外可以和matlab接口。

网友:
反正什么都好选就是不要选ADI,开发工具死贵烂贵,片子也难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是搞什么方面的东西了,如果是控制类的话就学c2000系列的,视频之类的就学6000

用来做图像识别的,手头上有导师以前用的5000,不知是否已经被淘汰,用来入门合适不?

网友(2011-11-27):
回复 网友B:

5509就蛮好的,接口丰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像5000不够吧,64x差不多

回复 网友C:

5509不错

网友:
本人也刚开始学,不过旁边不少人学这个的,根据经验,貌似都差不多的,关键是得把你学的那种真正弄懂了,其他的就好学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2812是使用的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