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篇--什么是舵机

楼主(2011-05-01):
舵机篇--什么是舵机,为什么选择数字舵机关于航模 2010-01-22 15:42:18 阅读22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什么是舵机
舵机是遥控模型控制动作的动力来源,不同类型的遥控模型所需的舵机种类也随之不同。如何审慎地选择经济且合乎需求的舵机,也是一门不可轻忽的学问。本文章主要探讨适合各等级直升机各工作部位所使用的舵机,至于其它种类的模型,如飞机、车、船,则不在本篇文章讨论范围之内。
  舵机的构造
  舵机主要是由外壳、电路板、无核心马达、齿轮与位置检测器所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接收机发出讯号给舵机,经由电路板上的 IC判断转动方向,再驱动无核心马达开始转动,透过减速齿轮将动力传至摆臂,同时由位置检测器送回讯号,判断是否已经到达定位。位置检测器其实就是可变电阻,当舵机转动时电阻值也会随之改变,藉由检测电阻值便可知转动的角度。一般的伺服马达是将细铜线缠绕在三极转子上,当电流流经线圈时便会产生磁场,与转子外围的磁铁产生排斥作用,进而产生转动的作用力。依据物理学原理,物体的转动惯量与质量成正比,因此要转动质量愈大的物体,所需的作用力也愈大。舵机为求转速快、耗电小,于是将细铜线缠绕成极薄的中空圆柱体,形成一个重量极轻的五极中空转子,并将磁铁置於圆柱体内,这就是无核心马达。
  为了适合不同的工作环境,有防水及防尘设计的舵机;并且因应不同的负载需求,舵机的齿轮有塑胶及金属之区分,金属齿轮的舵机一般皆为大扭力及高速型,具有齿轮不会因负载过大而崩牙的优点。较高级的舵机会装置滚珠轴承,使得转动时能更轻快精准。滚珠轴承有一颗及二颗的区别,当然是二颗的比较好。目前新推出的 FET 舵机,主要是采用 FET(Field Effect Transistor)场效电晶体。FET 具有内阻低的优点,因此电流损耗比一般电晶体少。
     厂商所提供的舵机规格资料,都会包含外形尺寸(mm)、扭力(kg-cm)、速度(秒/60°)、测试电压(V)及重量(g)等基本资料。扭力的单位是 kg-cm,意思是在摆臂长度 1 公分处,能吊起几公斤重的物体。这就是力臂的观念,因此摆臂长度愈长,则扭力愈小。速度的单位是 sec/60°,意思是舵机转动 60°所需要的时间。
  电压会直接影响舵机的性能,例如 Futaba S-9001 在 4.8V 时扭力为 3.9kg、速度为 0.22 秒,在 6.0V 时扭力为 5.2kg、速度为 0.18 秒。若无特别注明,JR 的舵机都是以 4.8V 为测试电压,Futaba则是以 6.0V 作为测试电压。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速度快、扭力大的舵机,除了价格贵,还会伴随著高耗电的特点。因此使用高级的舵机时,务必搭配高品质、高容量的镍镉电池,能提供稳定且充裕的电流,才可发挥舵机应有的性能。

为什么选择数字舵机

首先,因为采用了高精度微处理器控制,数字舵机可以在将脉冲信号发送到舵机马达之前,对输入的信号,根据预设参数进行处理。这意味着脉宽,就是说驱动马达的动力,可以由微处理器的程序调整,以应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并优化舵机性能。

其次,数字舵机向马达发送的脉冲信号频率比模拟舵机要高得多。就是说,与模拟舵机的50脉冲/秒不同,现在是300脉冲/秒。虽然,因为频率更高的关系,脉宽被减小了,但马达在同一时间里收到启动/停止信号更频繁,并动作的更快。这也意味着不仅仅舵机马达能以更高的频率响应控制信号,而且“死区”(无响应区)变小;反应变得更快;加速和减速时也更迅速、更柔和;运转精度以及舵机锁位能力也更强。

如果你需要

更高的精度,更小的“死区”,更精确的定位

更快的控制响应,更强劲的加速

舵机完整行程中保持一致的扭矩

舵机在某个位置上的优越锁位能力

那么,数字舵机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1-09-24):
可以请教一下不同电机里面的结构吗 发我qq 761376642谢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承认我是小白··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9-09):
第一次听说无核心马达,不知道内部到底怎么样~

网友(2013-05-11):
希望楼主有续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