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用汇编的多吗?

楼主(2011-05-01):
题外话:那TFT和转接板焊接是需要点什么技巧吗?

还有 UC/GUI  和 UCOS 有什么区别? 前者是软件,后者是内核 是这样吗?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了,汇编主要是一些小东西上用的多,比如简单的电动玩具什么的.

看你的问题 又是TFT 又是UCOS GUI的,你应该目前不需要汇编吧....

我就经常用汇编,不过一般都是迫于使用的MCU比较低档的情况下,几毛钱的片子,C写不了几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只是想把不知道的都一下子问个干净。

网友:
小弟就一直用汇编

网友:
我只会汇编(AVR),C能看懂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VR 跟PIC这些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啊。我在想 要是功能差不多为什么还分这么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