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测电容

楼主(2011-05-01):
从网上找来一个电路,原理是:它通过CD4051选择不同的接入电容(C1--C6),555相应的产生不同频率的脉冲,,将不同频率的脉冲通过不同容量的电容CX,使其产生大致相同的容抗。最后将通过电容的脉冲电压进行直流变换,通过万用表测得对应的电容值。

原理图 (原文件名:测量电容.jpg)

档位表 (原文件名:档位.jpg)

但是由于电路知识匮乏,请教坛子里的高手,万用表处应该是测量一个电压值,那么这个电压值跟CX的电容值是什么关系,最好推到出一个公式,简单讲一下过程,谢谢了

网友:
用CD4051干吗?一个单刀六掷的开关就解决了,别嫌呼老土,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好方案。

图中输出电压与频率有关,10K与C8的时间常数大约6秒,在Cx=10uF时1Hz的时钟大概产生1V左右的平均值(没计算,估计的)。

相应地,Cx=1uF时时钟为10Hz,C8每周期充电时间缩短,但次数加倍,所以输出仍为1V左右的平均值。

依此类推,各档满度电容比前一档减为十分之一,C8充电次数比前一档增为十倍,输出保持不变,不信就试试,哈哈。

网友:
555接成多谐振荡器。Cx的角色是一“高阻抗”元件,产生“恒流”效果。输出电流整流后的直流平均值接近和Cx的容量成正比。

网友:
万用表要用电流档而不能用电压档。

网友(2013-04-13):
用excel的数据拟合就OK,我做过这个,555的是输出频率和待测电容呈倒数关系,往往还要引入乘幂。有点麻烦,需要的计算量比较大,51单片机可以搞定,但是往往数据有离散型,我做的10pf~100uf范围的电路,用了两个档位,拟合了3条曲线才搞定,误差才只做到15%,这个方案一般般,还可以选用万用表内部测电容的电路,那个电路做出了是输出电压的,且输出电压与电容成正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