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放大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5-01):
今天在淘宝上看见有GPS信号放大器卖仔细看了一下才几十米不合我要求。请问怎么样才能长距离的传送在A点接受到GPS信号到B点(B点接收的机器也是GPS导航仪)。或者有没有方法可以把GPS的信号存储起来在经过调制发射出去。

楼主:
有没有那位朋友有兴趣实验一下,需要的材料我可以提供。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我的QQ576093101

网友:
看这个图,GPS信号放大器 即 GPS有源天线

网友:
LZ要求高哟,这是要做GPS欺骗? 或者说仿个GPS卫星信号 ?

牛B的技术吧

网友:
A点收下来的的信号送到B点解调出来还是A点的坐标,所以只需要在A点解调出来,然后RS-232转485、LAN、GPRS这些传到B点,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2楼的朋友你那个图片上机器距离太近了才几米。3楼的朋友说的正确就是需做个假的GPS信号。4楼的朋友是不是需要在A点做个接受信号机器在通过电脑网络传送出去,这方法应该可行你能设计一个吗,

网友:
GPS是标准的9600bps异步串口输出,串口的数据传输方法有太多了,上面只是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你给的条件不多,是否合适只能你自己评估。

楼主:
那关键是如何把数据重新调制成1.57G的信号发射出去,因为B点接收的机器也是普通的GPS导航仪。

网友:
要学朝鲜一样干扰韩国GPS信号?发假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关键是如何把数据重新调制成1.57g的信号发射出去,因为b点接收的机器也是普通的gps导航仪。

如果是把A点的信号发送到B点,上面说了,不用重新调制成1.57G,直接送基带数据过去就是了。
如果你要模拟GPS信号,为什么要在A点接收呢?直接生成模拟数据不就是了?

楼主:
呵呵 ,我可不想做坏事。因为我朋友的汽车安装了GPS定点的仪器。必须去停在单位里,单位离家里好几公里路停好车还要打的回家这么远的路费钱费力还受气。所以我想能不能做个这样的东西有意义还有实际用途到时在去卖几个钱呵呵 。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做个假的NMEA报文生成器,换掉车上的GPS模块。

楼主:
那个黑盒子很贵的,在说了这也很麻烦的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要去恢复原到原来的状态。 楼上的朋友肯定是高手怎么做应该有想法了吧 ,你可以给我设计一下线路吗,辛苦费我出你就当是课外活动好了。

网友:
GPS信号不是那么好模仿的,要做一个GPS信号发生器来骗过接收机,成本比那黑盒子还要贵很多,建议你还是死心了吧,黑盒子这么容易搞掉人家就不用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这个方法不行,那就用你的假的NMEA报文生成器方法,不过不要换掉原来的GPS模块。 这个方法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把GPS的座标移动一下位置。当然了用什么方法还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