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直流电机驱动为啥一直都用H桥,一个供电开关加一个继电器换向不行么。

楼主(2011-05-01):
我用一个可调直流电路供电--调速,因为有使能脚,所以也可以关断停止。
然后用双刀继电器换向,通常换向不频繁,个人觉得继电器足够了。

网友:
不频繁是可以用RELAY+功率管的,而且不会共通,不过如果要刹车功能就做不到了

楼主:
多谢!
楼上积分那么多,应该是高手了,通常小车,机器人或者雕刻似乎都换向不频繁,刹车可以用软件控制relay和功率管的的通断先后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另外再加刹车继电器.     从前、老早、过去......也是有各种电制动的.

网友:
就看你动作是否频繁了,用继电器的话很快就会坏的,因为电机是DC-13类型的负载,你看看继电器一般带这种负载的时候电流都很小的,如果电流大了的话触点很快就会坏掉,一般的继电器触点额定电流时的寿命也就是十几万次

网友:
我用过楼上说的电路,而且有改进版本的,就是用2个单刀双掷继电器控制方向,用一个MOS控制速度的,这样连刹车的功能都可以实现。而且非常可靠。
我们当时为CCTV机器人_大赛2007做的驱动电路就是这样的方案,用的屁颠屁颠。。。。。
但是直到我读研的时候,才发现真正的缺陷所在。
简单说来是受限单极性控制方式的固有缺陷,一般都是采用单极性控制和双极性控制方式来达到较高的动态控制性能。
具体的现象就是,用楼主说的方案,假设PWM=50%,电机空载转速不是最大值的一半,而是比一半要大,但是一旦加负载,转速就立刻降低,特性变得很软。这种电路适合重载工作状态。

具体的太麻烦了,我也说不清楚,可以搜“受限单极性控制”的概念

网友: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继电器联锁控制电机的,但是后来功率管越来性能越好,用功率管来控制电机的方案就越来越普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看你动作是否频繁了,用继电器的话很快就会坏的,因为电机是dc-13类型的负载,你看看继电器一般带这种负载的时候电流都很小的,如果电流大了的话触点很快就会坏掉,一般的继电器触点额定电流时的寿命也就是十几万次

回复 网友C:
我用过楼上说的电路,而且有改进版本的,就是用2个单刀双掷继电器控制方向,用一个mos控制速度的,这样连刹车的功能都可以实现。而且非常可靠。
我们当时为cctv机器人_大赛2007做的驱动电路就是这样的方案,用的屁颠屁颠。。。。。
但是直到我读研的时候,才发现真正的缺陷所在。
简单说来是受限单极性控制方式的固有缺陷,一般都是采用单极性控制和双极性控制方式来达到较高的动态控制性能。
具体的现象就是,用楼主说的方案,假设pwm=50%,电机空载转速不是最大值的一半,而是比一半要大,但是一旦加负载,转速就立刻降低,特性变得很软。这种电路适合重载工作状态。
具体的太麻烦了,我也说不清楚,可以搜“受限单极性控制”的概念

电流的确是个问题。我想这种方案还是适合我的,
1,高压小电流直流电机。
2. 低频率换向
直流调速肯定是要闭环的,所以负载和PWM之间的关系就简单了。

楼主:
刚刚查了手头上的一个欧姆龙relay,重2g,3V50mA,负载可到30V 2A,寿命是100,000,000次(一个亿空载测试,负载测试最低十万次。测试条件是每秒吸合一次。)

网友(2011-09-20):
使用H桥是为了高频率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