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5.4uV p-p / 111dB)超低纹波5V/1.5A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2011-05-01):
发一个之前用在仪器产品上用的低纹波线性电源,比较适合造价不是第一考虑的产品设计。

因为产品体积和对电源稳定度的高要求我在常规线性稳压电路前增设了一个预滤波电路,Q1,R14,C11组成了电容倍增器,实际相当于2法拉的电容滤波效果。实际在版测试Q1集电极处纹波2V左右,Q1发射极纹波2.543mV,电源电压抑制比20log(2/0.002543) = 57.913dB。预滤波后通过5V线性稳压器LM1086-5滤波稳压,输出电压5.001V,纹波5.4uV (总PSRR>111dB)。当然如果按照LM1086-5的68dB PSRR算理论纹波值应该是1uV,但考虑到器件及电路热噪声(镀银电路板,连接线为屏蔽多股银线)、空间辐射(已适当屏蔽)、万用表精度等这个结果应该说相当不错,做19位ADC参考电压都可以了。

网友:
多谢lz提供的好资料,顶

网友:
仿真结果还是试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还是试测结果?

仿真时纹波<1uV,测试结果纹波5.4uV
测试用万用表Tektronix DMM4040

楼主:
预滤波电路是从一个甲类功放电源上参考来的(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15.htm)
因为采用了专用稳压芯片所以没有采用它复杂的最终设计。

我主要参考的电路:(模拟这个电路的纹波1mV左右)

功放作者采用的最终电路:(据说实测纹波200uV,模拟160uV)

网友:
能不能说下电容倍增器的具体实现过程,以前还真没学到过。自己大概想了下,想看看是不是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下电容倍增器的具体实现过程,以前还真没学到过。自己大概想了下,想看看是不是正确

我发现还真没有相关的中文介绍,就算找到的仅有几条资料都是大摆微积分算式,看着就头疼。下面是Wikipedia对其的英文解释,比较浅显易懂我就不翻译了:

Capacitance multiplier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A capacitance multiplier mimics a capacitor of different capacitance than the built-in capacitor's.
This is useful in DC power supplies where very low ripple voltage (under load)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such as in class-A amplifiers.

---------------
Transistor based
A basic capacitance multiplier.

Here the capacitance of capacitor C1 is multiplied by the transistor's current gain (β).

R1 and C1 form a low-pass filter and help smooth any ripple in VS. R1 supplies the charging current
as well as the transistor's (denoted by Q) base current. R2 is the load on the circuit. Without
Q, R2 would be the load on the capacitor and C1 would have to be very large to maintain low ripple.
With Q in place, the loading imposed upon C1 is simply the load current reduced by a factor of β.
Conversely, C1 appears "multiplied" by a factor of β to the load.

Note that this circuit is not a voltage regulator, since the output voltage varies directly with
the input VS. The output voltage is about 0.65V less than the base voltage, which in turn is about
2–3 V less than VS (when loaded). Larger values of R1 (and C1) reduce the output ripple to almost
negligible levels. On the downside this causes the output to rise slowly towards the required value
(especially when the load is connected), due to the larger time constant of R1 and C1.

-----------------
Operational Amplifier based
A basic capacitance multiplier.

Here the capacitance of capacitor C1 is multiplied by the quotient of the resistances of R1 and R2.

能翻_墙的看这里: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acitance_multiplier

网友:
那就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老师讲的密勒效应。在集成电路中能够实现小体积大电容……

网友:
非常棒的效果啊,lz测过带负载情况下的纹波没?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有源虑波电路就是用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原理把调整管基级稳定住从而等效看像电容量被放大了一样。我瞎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棒的效果啊,lz测过带负载情况下的纹波没?期待测试结果..

都是带载测的,负载是3.6欧10W功率电阻;空载没测过。

网友:
“电容倍增器”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网友D:
这种等效,对于电源的波动有效,对于负载的波动无效,不过通常需要低纹波的模拟电路地方,负载变化不剧烈。如果我做,在基于电流不大的前提下,是用稳压后的电压在经过RC积分送的运放(扩流)输出,运放的PSRR有60dB,稳压器的纹波抑制也是60dB,总抑制120dB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等效,对于电源的波动有效,对于负载的波动无效,不过通常需要低纹波的模拟电路地方,负载变化不剧烈。如果我做,在基于电路不大的前提下,是用稳压后的电压在经过rc的运放(扩流)输出,运放的psrr有60db,稳压器的纹波抑制也是60db,总抑制120db

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VV也是无所不通的高人

网友:
请问楼主 达林顿 是否可更改为 绝缘栅机场效应管?  似乎都差不多利用其恒流效应 并且负载端电压波动也可反馈到门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翻_墙的看这里: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acitance_multiplier

wikipedia早就不用翻了。

回复 网友F:
请问楼主 达林顿 是否可更改为 绝缘栅机场效应管?  似乎都差不多利用其恒流效应 并且负载端电压波动也可反馈到门极

用MOSFET的理由?达林顿不好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mosfet的理由?达林顿不好买吗?

我手上只有MOS。。。  想了想  貌似手上没有低门线电压的 mos 可能达林顿 还是最优的

网友:
第一张图中的等效滤波电容为C11的容量与Q1放大倍数的乘积。这种电路的瞬态响应不好,在音响电路中可能应用不是很广,一般是用有源伺服。这种电路在10几年前的《电子报》还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我测试电源的波纹都是用的示波器。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试直流电源 的波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还是试测结果?
仿真时纹波<1uv,测试结果纹波5.4uv
测试用万用表tektronix dmm4040
----------------------------------------------------------------

请教楼主纹波5.4uV是用什么测试的,万用表的交流档吗?

网友:
达人贴,马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可以因为这个电路主要靠IB电流来实现放大功能滴 因为调整管B极电压稳定,而这又是个射极跟随器e电压=UB-0.6V而且稳定

网友:
这个也叫电子滤波电路吧   这里只能用BJT管子

网友:
小弟觉得是不是应该加个灯泡什么的做负载然后再测。

网友:
建议把有源滤波改成简单的串联稳压效果会更好

就是在C11上并一稳压管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个指标什么意思?按这么算的话噪声有 0.003% * 5V = 150uV

网友:
高级啊。。。没什么见识。。。没见过这么小纹波的电源。。。顶 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还是试测结果?
仿真时纹波<1uv,测试结果纹波5.4uv
测试用万用表tektronix dmm4040
----------------------------------------------------------------
请教楼主纹波5.4uv是用什么测试的,万用表的交流档吗?

万用表交流挡也能测纹波

楼主:
想了想也许之前测试时有疏漏,5.4uV应该不是p-p而是rms。实际的p-p可能会大一些,大多少和波形、频率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弱弱的问下,这个指标什么意思?按这么算的话噪声有 0.003% * 5v = 150uv

这是10Hz和10KHz之间的噪声电平总和。这也是我后来比较怀疑的一点,因为噪声不应该这么低。现在想想原因也许是1)测纹波的万用表之前可能设置了50Hz以上的cut off  2)我的输出滤波电容比手册上推荐的大不少,高低频也是分别滤波的,因此也滤掉了一些高频纹波。

网友:
请教各位可否用317代换,市电输入环节要不要加虑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教各位可否用317代换,市电输入环节要不要加虑波??

可以换317的,我觉得市电输入环节没有特殊的滤波需要

网友:
电容倍增器 mark

网友:
文波可以降低,噪声干扰不知抑制得好不好??

网友:
这种如此精辟的帖子   严重记号

网友:
模拟课程忘得差不多了~~学习了。。。

网友:
电流能不能再大点,到3A会如何,这个电路的巧妙可能就在于输入电容变大了,但是仅仅靠这个能把纹波做下去吗,期待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流能不能再大点,到3a会如何,这个电路的巧妙可能就在于输入电容变大了,但是仅仅靠这个能把纹波做下去吗,期待高人

2N6043换2N6045后3A没问题。把2N6043换成MJ11032后50A都没问题了。需要很小纹波可以把这个滤波电路串联。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电路虽说模拟了电容的滤波作用但只能滤波,无法直接用在感性负载大的环境下(如果要用在感性负载环境需要在滤波后再加大的吸收电容)。

网友:
学习电容倍增器,长见识了

网友:
又上了一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mark 学习啦 最近刚好在弄这方面的东西 晚上搭个电路 试一下效果 谢谢分享!!!!

网友:
太高深,没看懂。。学习

网友:
51节真好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流能不能再大点,到3a会如何,这个电路的巧妙可能就在于输入电容变大了,但是仅仅靠这个能把纹波做下去吗,期待高人
2n6043换2n6045后3a没问题。把2n6043换成mj11032后50a都没问题了。需要很小纹波可以把这个滤波电路串联。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电路虽说模拟了电容的滤波作用但只能滤波,无法直接用在感性负载大的环境下(如果要用在感性负载环境需要在滤波后再加大的吸收电容)。
再请教下 LM1086-5也是1.5A的,只换前面的滤波部分,这个地方有什么替代器件,谢谢!
谢谢,以前在“电子学”这本书中看到过电容倍增的原理,但是从来没见人用过,和楼主学习了

网友:
值得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流能不能再大点,到3a会如何,这个电路的巧妙可能就在于输入电容变大了,但是仅仅靠这个能把纹波做下去吗,期待高人
2n6043换2n6045后3a没问题。把2n6043换成mj11032后50a都没问题了。需要很小纹波可以把这个滤波电路串联。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电路虽说模拟了电容的滤波作用但只能滤波,无法直接用在感性负载大的环境下(如果要用在感性负载环境需要在滤波后再加大的吸收电容)。
再请教下 LM1086-5也是1.5A的,只换前面的滤波部分,这个地方有什么替代器件,谢谢!
谢谢,以前在“电子学”这本书中看到过电容倍增的原理,但是从来没见人用过,和楼主学习了

LM1085是3A的。LM的不好找可以找LT的,再找不到可以找CW的(CW系列是国产的,估计电子市场里99%的LM和LT也是用CW仿造的)

网友L:
对这个5.4uV的纹波持怀疑态度,密勒效应在放大(1/wC)的同时,也放大了wL,这颗电解的频响特性会严重下降,必须要在这颗电解上并上一系列小电容来扩展频响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这个5.4uv的纹波持怀疑态度,密勒效应在放大(1/wc)的同时,也放大了wl,这颗电解的频响特性会严重下降,必须要在这颗电解上并上一系列小电容来扩展频响

首先我的设计不是一步到位设计,前端滤波只是要求不高的粗滤波,然后才是精细稳压滤波,两种滤波原理不同互补性比较好。1000uF及以下的电解电容都是频率特性很好的Vishay钽电容,唯一的铝电解2200uF也是Low ESR并且也是并了104小电容的。

网友:
看来这个玩意用在模拟电路上不错。

网友:
今天图挂了~

网友:
图呢?哪位再发一次

网友:
图呢?
看文字表达好像是个电子滤波一类的玩意,
利用RC滤波后接上三极管射随,
实际就是把波动的那部分切割掉而已!

网友:
好像图片上传说我的格式不对。。。。。。

楼主:
貌似全站的图都不正常。。。。还是先耐心等等吧

网友:
我记得这个电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在杂志上见过,
当时我做了一个,
效果和一个线性稳压电路差不多的!除了不能稳压外,
还有个别设计的分立式线性稳压也有加入这个RC滤波加射随后去稳压反馈。

网友:
VV大神,放PDF阿,这个JPG看不清楚阿

网友:
大家一起来学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vv大神,放pdf阿,这个jpg看不清楚阿

现在网站上传下载貌似还有问题呢,否则单击图片就能看见清晰版
先等等吧

网友:
好像弄个RC后射随加个运放会更理想哦!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像弄个rc后射随加个运放会更理想哦!

也许会更理想但会使电路复杂化,电路传导和器件的不完美性等有可能导致噪声的增加。
在这个噪声级别电路板设计已经需要很小心才不使噪声增加。
当然我这基本是对大电流说的,如果要求电流小的话nV级都可以做到,只要加一个4阶过滤型LPF就行了。

网友:
看图比较,这个是负压的,
正压的用NPN,二极管反过来,还有电容极性也反过来,
要纹波小就在RC后射随再接到稳压二极管。

网友:
补上个说明那个峰峰值就是纹波。
实际电路谁有兴趣可以焊接个试试,
保证会比仿真的这个效果好哦!

网友:
这种滤波电路大概是上世纪7X年的。俺一直很纳闷,为啥这么好的效果却一直较少有人使用,尤其是国内。

其实不应该叫电容倍增器的,实际上只是共集电极电路的负反馈回路中增加了个滤波电容导致的。而共集电极电路本身就是个电压增益为1的电流放大器。发射极的电压变化使基极电压随之变化,抵消.....

用falstad.com的电路模拟applet蛮好玩的,可惜导出的还不全面。下面这个,缺少的自己添加吧。

$ 3 5.0E-6 24.46919322642204 59 5.0 50
t 520 120 552 120 0 1 -0.03688429513076841 0.6274006153089093 100.0
r 488 40 488 88 0 470.0
v 216 104 216 184 0 1 50.0 12.0 0.0 0.0 0.5
d 296 104 296 40 1 0.805904783
d 344 104 344 40 1 0.805904783
d 296 264 296 184 1 0.805904783
d 344 264 344 184 1 0.805904783
w 296 152 296 104 0
w 344 152 344 104 0
w 216 104 296 104 0
w 344 152 344 184 0
w 296 152 296 184 0
w 216 184 344 184 0
w 296 264 344 264 0
w 296 40 344 40 0
w 408 264 344 264 0
w 488 264 408 264 0
r 600 184 600 264 0 10.0
w 552 264 488 264 0
w 552 40 488 40 0
w 488 120 488 88 0
c 488 184 488 264 0 4.7E-4 9.60889222870496
s 488 136 488 168 0 1 false
w 488 184 488 168 0
w 488 120 488 136 0
c 408 104 408 184 0 0.0047 9.412525130530637
w 408 184 408 264 0
x 73 414 193 417 0 12 整流滤波输出电压波形
w 408 40 408 104 0
w 408 40 488 40 0
w 408 40 344 40 0
g 296 264 296 296 0
x 271 415 379 418 0 12 三极管基极电压波形
x 451 415 559 418 0 12 发射极输出电压波形
t 568 136 600 136 0 1 -0.6642849104396777 0.7427786282299085 100.0
w 568 136 552 136 0
w 600 120 600 40 0
w 600 40 552 40 0
w 520 120 488 120 0
w 600 152 600 184 0
w 600 264 552 264 0
w 552 104 552 40 0
o 30 64 0 34 20.0 6.4 0 -1
o 38 64 0 34 20.0 9.765625E-5 1 -1
o 39 64 0 34 10.0 0.8 2 -1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电容倍增器概念

楼主:
这个电路在对电源纹波和电流要求均较高的甲类音响功放上还是常见的,后来甲类功放因为效率严重低下渐渐淡出市场了,这种滤波电路因为缺乏应用也就少见了。实际上2级三端稳压芯片也能达到不错甚至更好的效果(LM317+LM7805)

网友:
LM317在ADJ脚对地加个电容也是个电容倍增器。

网友:
看不到图。
mark,明天再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lm317在adj脚对地加个电容也是个电容倍增器。

从LM317内部电路图上来看adj脚接电容主要目更多的是稳定标准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lm317在adj脚对地加个电容也是个电容倍增器。
从lm317内部电路图上来看adj脚接电容主要目更多的是稳定标准电压

俺一直感觉,317的ADJ脚对地接的电容容量不能大,否则的话会影响反馈速度。

从一些常见的音响电源电路上看,往往是317之类的 + 高速(一般)运放,来提高响应速度。

看来是不能在节省器件上琢磨了。。

网友:
这个好啊,留下脚印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lm317在adj脚对地加个电容也是个电容倍增器。
从lm317内部电路图上来看adj脚接电容主要目更多的是稳定标准电压

俺一直感觉,317的adj脚对地接的电容容量不能大,否则的话会影响反馈速度。

从一些常见的音响电源电路上看,往往是317之类的 + 高速(一般)运放,来提高响应速度。

看来是不能在节省器件上琢磨了。。

adj加个431可以提高一点性能。

网友:
好像LM317加运放并不能提高速度吧?
我个人认为是用来提高反馈增益以达到低纹波的效果!

网友:
看了原文,有点疑问。
由于我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文中说是在基极减慢纹波的速度,所以纹波才能降下来
开关电源中电容讲求的是LOW ESR,而不是大容量。那在高频中,这个效果如何?

楼主:
我的理解是通向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和电容组成了低通滤波积分电路,因为三极管基极电流小所以很容易达到较理想的滤波效果。三极管配置成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随基极改变而改变。

LOW ESR通高频时发热低(P=I*I*R),稳定性高。

网友:
终于想起这种电路的名称了:::【有源滤波器】。
电路与RC滤波(RC低通滤波)电路相同,等效的电容为: (晶体管电流放大倍数 + 1 ) * 基极电容
RC电路中的R为基极电阻。基极电流为:最大负载电流 / 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由此计算基极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O:
终于想起这种电路的名称了:::【有源滤波器】。
电路与rc滤波(rc低通滤波)电路相同,等效的电容为: (晶体管电流放大倍数 + 1 ) * 基极电容
----------------------------------------------------------------------------------------
不完全正确;上述的" 晶体管电流放大倍数"要定義清楚并非參數hfe。而是β亦即實際的偏置Ic/Ib,例如7樓圖中的R1決定了偏置Ib電流
而且一般會加深偏置(加大Ib,減小R1值)以降低Vce值來減小耗損,所以一般會得到β小于hfe。譬如將R1取值很小或接近于零,此時等效的电容將接近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P:

你说的对,等效电容那个只是近似的。。而且某些时候也并不一定要Vce最小。

网友:
标记一下,好教堂。

网友:
再看一遍

网友(2011-07-13):
电容倍增,不错的想法

不过也有同样的想法,这种类似有源滤波的电路结构已经出现多年,并且滤波效果显著,怎么没有见到大量应用,待解释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收藏了。

网友:
心有怀疑的可以看看美信的 AN3656:Single Transistor Reduces LDO Noise by 46dB

一并上传PDF文档,看看LDO之后使用这个电路会达到多低的噪声,当然,如果你仍然不相信,俺也没法子,俺又没设备去测量证实。。。

网友:
这个是有源滤波吧?

网友(2011-08-14):
mark,这个早就看过有这样的电路了,但是一直没有试过究竟怎么样的效果啊

网友:
果断码住。

网友:
达灵顿和滤波电容仅此而已吗

网友:
这是要付效率下降的代价的。。。。

网友:
会不会增加内阻

网友(2011-09-27):
听一个老教授讲过这种应用,当时不以为然...
教授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还是试测结果?
仿真时纹波<1uv,测试结果纹波5.4uv
测试用万用表tektronix dmm4040
----------------------------------------------------------------
请教楼主纹波5.4uv是用什么测试的,万用表的交流档吗?
同问楼主,uV级纹波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网友(2012-02-21):
电容倍增器 好东西 有空实验一下

网友(2012-03-26):
标记是必须的

网友:
学习啊,这模电知识刚刚的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220V直接整流的,令我非常感兴趣……
纹波达到这个指标可能性不大,一般纹波用峰峰值表示,用20M模拟示波器来测

网友:
好贴收下,以后设计可以参考。

网友(2012-07-22):
标记一下,要用到……

网友:
如果负载是脉冲电流,这个电路表现很差的.

网友:
请教楼主    这个电路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么?   我在调试的时候    Q的发射极的 纹波有20mV左右     高频噪声有点严重    后面用的是L7805,管子是用的是tip122 和127   组成的一个正副5V的电路!!

网友(2012-09-03):
半知半解, 铭记在心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这个5.4uV的纹波持怀疑态度,密勒效应在放大(1/wC)的同时,也放大了wL,这颗电解的频响特性会严重下降, ...

这哪是米勒效应啊!!米勒效应是一个电容跨结在一个具有公共地的线性网络中(图中根本没有!),两个网络节点会对地形成一个等效电容

而且实现电容的倍增,需要负增益!!应该就是一个滤波!只是拿放在B和C对比一下,所谓的电容倍增!!

网友(2012-11-18):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有空看下这个

网友:
学习了!原来也听说过电容倍增器,但一直没深究过

网友(2012-12-19):
灰机是软硬件都通啊!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相当的有想法啊  电容倍增器

网友:
电容倍增器

网友Q:
  BJT就是射随器接法,  R14 C11滤了个波 给射随器提供稳定的基极电压,

网友:
看不懂,做个记号

网友: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的523-528页 有讲,串联型稳压电路

网友:
灰常流逼

网友:
学习下 预滤波电路

网友(2013-06-05):
电子滤波电路

网友(2013-07-17):
有个问题!这种做法带载启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
焊接了一个,感觉效果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元件的参数问题

网友(2013-09-06):
很好的资料,想尝试一下

网友:
纹波也用电源抑制比来描述吗?应该用纹波抑制比吧?另外关于纹波抑制比不是一个常数,具体参数要看纹波的频率
问下LZ这5.4uVp-p值是咋测出来的?啥型号的示波器?难道是用的晶体管毫伏表?

网友R:
前级的电容倍增滤波电路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我想如果前级是用一个稳压电路来代替,这样形成二级稳压,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效果,甚至更好。
主要的问题还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噪声评估方法,简单的用万用表交流当来测试有点不够准确,尤其是小信号下。

网友:
这两天正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稳定的电源,想起这个帖子来了。
实际操作我觉得整流滤波级用过大的电容(远远超过需要的值,比如5~10倍),之后两级线性稳压,效果要比这个好。
我的需求是±15V,300mA。用330uF的电容20个,正负各10个,也就是3300uF,然后317+337接成±18V作为第一级,再用317+337接成±15V作为第二级。

网友:
mark 一下 。。。。。。

看了 PDF 里面原说明,比较适用于 稳定的 直流 负载,任何比 RC 截至 频率高的 负载 变化 都会相应 的 产生一个 噪声。

网友:
标记下,电容倍增

网友(2013-10-14):
楼主的1096怎么那么准确呢?我的1096输出一般都是5.01左右呃

网友:
用的什么设备测的啊

网友:
如此想法拿来做个ADC的基准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以为是自制的开关电源呢

网友:
一直在找这样子的资料,搭个试试~~~

网友:
收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2013-11-19):
这个必须mark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1-10):
mark 电源学习 5V 超小纹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学习了!做个记号!

网友:
顶顶更健康!  收下“电子滤波器”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学习   借鉴一下

网友S(2014-03-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还是试测结果?
---------------------------------------------------- ...

弱弱的问一下VV,你们仿真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弱弱的问一下VV,你们仿真用什么软件啊?

Multisim

网友:
5V 1.5电源

网友:
mark,早晚要用到

网友:
第一次看到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电容倍增器,预滤波电路

网友:
感觉空欢喜一场,还以为这个电容倍增器可以应用在开关电源上,实际上这个电路工作于线性模式,开关管上有很大的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滤波电路是从一个甲类功放电源上参考来的(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15.htm)
因为采用了专用稳 ...

要做+-5V的话稳压器件用什么比较好?有没有和这个LM1086对应的负电源稳压呢?

网友(2014-04-11):
学习了,研究下。

网友:
楼主的测量方法不正确不可靠,正规纹波测量应该是用RMS 表来测量,而且要标注不通频率的PSRR值,拉成曲线,一般业余条件测量最少是用示波器+前置差分放大才能正确测量。

网友:
万用表测的根本不对

网友A:
我做了个。

18入12出  噪音1.5uVrms  带宽  100HZ-10K

不带牛成本不到10元。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

18入12出  噪音1.5uVrms  带宽  100HZ-10K

楼上的你怎么测的1.5uv? 都是用官方给的IC做的?然后指标就用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上的你怎么测的1.5uv? 都是用官方给的IC做的?然后指标就用它的了?

VP-7721~~~~~~~~~~~~

网友:
低纹波稳压电路,很好的参考

网友:
电容倍增器,MARK

网友(2014-07-30):
这种电路噪声确实可以做得很低。 但是,负载调整率会很差很差。  任何大于前级RC频率的负载突变,噪声都会加大。   适合某些负载比较稳定的场合。这货就算用来做音频DAC都不行。

网友(2014-08-31):
请教下版主 这个电路能用在开关电源的后面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BJT就是射随器接法,  R14 C11滤了个波 给射随器提供稳定的基极电压,

en,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解释思路

网友(2014-10-22):
想问下楼主 利用电容倍增器给90V/0.4A 电源进行滤波可行吗?因为要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大电容基本找不到。希望楼主可以指导下!

网友:
刚刚成为会员,终于可以看到好资源了。。。感谢分享

网友:
电容倍增器 mark明天继续看

网友:
负载变化不太大的时候,这个电路是很有效的。

网友:
正好做24位AD的产品,缺少低成本方案,楼主帮大忙了

网友:
这种电路动态貌似不行

网友:
不错的处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听到这个 电容倍增器

网友:
顶起!受教了!

网友:
MARK,,,,一定要好好研究下哈...

网友U:
lz测过带负载情况下的纹波没?

网友:
学到很多知识啊

网友:
好东东,顶起来

网友:
电容倍增器~mark

网友:
真是太感谢啦。等下班后,详细学习下!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密勒效应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先记下,不过9v50Hz的我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真的不错。回头焊一个试试。

网友:
巧妙的利用了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但是也牺牲了部分效率和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滤波电路是从一个甲类功放电源上参考来的(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15.htm)
因为采用了专用稳 ...

我以前研究过这个,也上个ESP这个网站

网友:
记号,每天看论坛都有很多新收获。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容倍增器”和“预滤波电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下电容倍增器的具体实现过程,以前还真没学到过。自己大概想了下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5-02-17):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

18入12出  噪音1.5uVrms  带宽  100HZ-10K

你的电路和楼主的是一样的吗?可不可以参考下.

网友R:
这个帖子得出的结论明显是值得商榷的,测量方法也欠思考,如果是仅仅指狭义的纹波,那就是仅考虑100HZ这一个带宽1HZ的频点的频率密度,也许吧,但是我们考虑LDO的时候对于输出电压是要考虑包括纹波和噪音总和的,仅仅一个万用表怎么能测试得出,就武断得出结论呢,最少得有一个很大放大倍数的宽带小信号放大器,以及示波器,并且要屏蔽非常好防止市电干扰,这种测量是非常复杂的,方方面面要考虑的地方非常多,也只能大致的估计无法准确测量。不过即使不去测量,就看看1086的PDF也知道其自身的噪音就远远不止这么点了,还有如果要做基准,除了白噪音,更多还得考虑很难降低的0.1HZ~10HZ的粉红噪音。

网友:
我怎么用multisim仿了一下楼主的电路,好像不行啊,参数基本一样,(除了达林顿管用的是后缀带G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和楼主的有点差,电压调节器有点差别),1.5A的输出,不行啊。以后再试试,先留名。

另外我还是对电容倍增感兴趣一点,主要是想用小一点的电容(主要考虑体积)替代大电容,其实就是想用10-100uf代替1000uf-5000uf左右的事,像楼主一开始就用2200uf和1000uf,感觉压力好大啊。希望有朋友能给点资料

网友:
标记一下,稍后试试

网友:
学习了,留待以后使用。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不错,性能很好,特别适合用在高要求的地方。

网友(2015-04-07):
问一下楼主,可否把里面的稳压器芯片换成别的型号。如7812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等效,对于电源的波动有效,对于负载的波动无效,不过通常需要低纹波的模拟电路地方,负载变化不剧烈。 ...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电路的那个7805可以换成7812吗?另外我用multism仿了一下,没有出来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能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MARK 超低纹波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帖子得出的结论明显是值得商榷的,测量方法也欠思考,如果是仅仅指狭义的纹波,那就是仅考虑100HZ这一 ...

一看楼主就是在高精度方面的行家,求以你的知识讲解这个电路

网友:
后级输出电流是不是还跟前面的变压器有关系?

变压器=9v,1.5A,那么功率 = 13.5W

那么后级最大的电流是不是 = 13.5W/5V = 2.7A?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5-10-06):
收藏,这个是好贴,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2015-11-11):
这个要mark,慢慢消化

网友:
做高精度仪器仪表,这个电路还是值得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前级的电容倍增滤波电路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我想如果前级是用一个稳压电路来代替,这样形成二级稳压,应该 ...

这个前级稳压电路如何实现?就是一个射随+第二个共射放大反馈?还需要zener吗?
这个电容倍增器能否简单改成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
晕,手机上竟然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U:
lz测过带负载情况下的纹波没?

这个很重要!一般情况下都容易忽略重负载状态下的效果,特别是脉冲电流的情况时(瞬态响应)、、、

网友:
“瞬态响应”是指在负载电流发生瞬变时,电源的输出电压也能维持在特定容差范围内的能力。是稳压电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对于稳压源、我们希望最好是无论电流如何变化,输出电压都能够纹丝不动的保持不变。由负载剧烈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为零,但是这只能是理想状态、、、
实际情况是我们一旦选定了稳压电路的结构形式,那么这台稳压器的性能几乎就定了,剩下的最多就只能是选择优秀的元件器材这条路。因此电路形式非常重要!

网友:
MARK,超低波纹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2016-01-20):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想问下,那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的?我比较水。。

网友:
有时间做个来看看!!!

网友:
这个不错啊,学习下!

网友:
这个真牛B!学习啦!

网友(2016-03-26):
非常好,谢谢,学习了

网友:
mark下次在电路上试试

网友(2016-06-14):
5.4uV p-p线性稳压   这个厉害,学习下

网友:
有机会测试下。

网友(2016-08-01):
收藏了 正在搞ADC

网友(2016-11-10):
前来学习,最近在测试电路纹波,想求解楼主的详细测量方法,感谢

网友:
前来学习,具体哪些场合需要这么低的纹波呢?

网友(2017-12-03):
仿真效果,有空实测一下看看如何。
按仿真情况看来,效果真是不一般。
不过效率有点低

网友:
去掉R1,尽可能降低R18,压降能小些

网友:
牛了个比的,厉害厉害

网友(2018-05-22):
这个真的很不错,收藏了

网友:
高精度电压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2018-07-24):
借鉴一下

网友:
虽然是11年的帖子,还是学到不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12-15):
电容倍增器 长见识了

网友(2019-12-25):
涨知识了

网友(2020-02-06):
这个倍增器实际就是一个射极跟随器,这个电路大量使用在led电源上,实现去纹波

网友(2023-10-11):
楼主,这个电路1000uf用的是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