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小F。谁清楚

楼主(2011-05-01):
量程开关怎么用啊

网友:
估计自动量程了
:)

网友:
Fluke 707 环路校准器.
回路检查的最快速手持工具
Fluke 707回路校准器是对电流回路进行校准、维修和维护的高性能解决方案。新型的“快速测量”(Quick Click)旋钮使其非常快速、易用。主要特点有: 使用“快速测量”(Quick Click)感应旋钮,单手即可操作
mA 电源、仿真和测量功能
0.015% 的准确度和 0.001 mA 的分辨率
同时显示 mA 和宽度的百分比
可选的步进和斜波输出
24 V 回路电源,进行mA 测量,包括 250Ω的 HART 电阻器
0-28 直流电压测量,检查回路电压
不开盖即可方便地更换电池
紧凑的设计结构,具有可拆卸的防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