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11-05-01):
为什么我的42BYGH的步进电机频率最高只能在200HZ左右,高了就跟不上了。电机是杭州思科赛公司的42BYGH步进电机,原本想到公司官网上去查一下该点击资料,发现没有我想要的,连供多少伏电压都没说,连线也是错的,无语。谁能传我一份这个电机的资料吗?网上不怎么好找,谢谢

网友:
200Hz 是最高启动频率吧????  步进电机需要加速

网友:
电机和驱动器要配合好才行,不能只强调一方。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驱动器,程序怎么样?
200Hz,如果一个脉冲对应一整步,1秒正好一圈。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
肯定的驱动不够你,慢慢加大电流试试,电机不要太热就没问题

楼主:
是整步的,没有细分。驱动器是类似298的桥,我用程序将频率慢慢变大,可是发现到了200就开始产生噪声,电机不转了

网友:
可能你电压不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