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平板绘图仪,不知如何下手,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1-05-01):
想用扫描仪的机械部分+小彩喷的机械+驱动电路

就是不知做出了后精度如何,还有驱动电路也一窍不通,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一个扫描仪的机械部分是不够的,因为扫描仪机械结构只有1维,另一维是用条型CCD解决的。
所以最少需要两个扫描仪,还要自己制作提笔和落笔部分。

楼主:
能够有什么样的精度?

如果用彩喷和扫描仪结合做xy轴。

有人尝试过吗?

控制部分会不会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够有什么样的精度?
如果用彩喷和扫描仪结合做xy轴。
有人尝试过吗?
控制部分会不会很难?

你很难控制,那些运动轴全是直流伺服,反馈原件多为编码器或简易光栅尺,与其费那个劲不如自己造一个了

楼主:
开环控制,的精度能达到0.2~0.3吗?